请教各位高手,该如何处理?谢谢了!

楼主(2008-09-09):
我司有一台安川646HF5变频器,输入运转指示后有频率显示却无输出,请教各位高手,该如何处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IGBT有问题啦!

网友B:
运行信号,频率给定等...你自己都说不清楚...人家怎么帮你

网友C:
确定运行了没有,如果没运行,当然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