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考电力电子技术试卷

楼主(2008-09-09):
  一、填空题(每空格1分,共31分)
   1.晶闸管是硅晶体闸流管的简称,常用的有螺栓式与_______。
   2.晶闸管象二极管一样,具有可控_______特性。
   3.为了保证晶闸管可靠与迅速地关断,通常在管子阳极电压下降为零之后,加一段时间的____电压。
   4.选用晶闸管的额定电压值应比实际工作时的最大电压大_______倍,使其有一定的电压裕量。
   5.选用晶闸管的额定电流时,根据实际最大电流计算后至少还要乘以_______。
   6.在螺栓式晶闸管上有螺栓的一端是_______极。
   7.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当电感性负载接续流二极管时,控制角的移相范围为_______。
   8.在反电动势负载时,只有_______的瞬时值大于负载的反电动势,整流桥路中的晶闸管才能随受正压而触发导通。
   9.把晶闸管承受正压起到触发导通之间的电角度称为_______。
   10._______可控整流电路,是三相可控整流电路最基本的组成形式。
   11.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带大电感负载时的移相范围为_______。
   12.采用晶闸管共阳极接法的缺点是:要求三个触发电路的输出线圈_______。
   13.触发脉冲可采取宽脉冲触发与双窄脉冲冲触发两种方法,目前采用较多的是_______触发方法。
   14.由于电路中共阴极与共阳极组换流点相隔60。,所以每隔60。有一次_______。
   15.三相桥式整流电路控制角α的起算点,如α=30。,在对应的线电压波形上脉冲距波形原点为_______。
   16.双窄脉冲触发是在触发某一号晶闸管时,触发电路同时给_______一号晶闸管补表一个脉冲。
   17.在三相可控整流电路中,α=0。的地方(自然换相点)为相邻线电压的交点,它距对应线电压波形
  的原点为_______。
   18.在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中,电阻性负载,当控制角_______时,电流连续。
   19.在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中,电感性负载,当控制角_______时,输出电压波形出现负值,因而常加续流二级管。
   20.三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电阻性负载,当控制角_______时,电流连续。
   21.三相桥式可控整流电路适宜在_______电压而电流不太大的场合使用。
   22.带平衡电抗器的双反星形可控整流电路是由两组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_______组成。
   23.考虑变压器漏抗的可控整流电路中,在换相过程期间,两个相邻的晶闸管同时导通,对应的电角度称为_______。
   24.考虑变压器漏抗的可控整流电路中,如与不考虑漏坑的相比,则使输出电压平均值_______。
   25.设计选用整流变压器的基本技术参数为变压器容量与_______。
   26.快速熔断器接法有多种,从要求过电流保护可靠性好来说,合适的快熔接法是_______。
   27.晶闸管元件并联时,要保证每一路元件所分担的电流_______。
   28.将直流电逆变为某一频率或可变频率的交流电直接_______的过程称为无源逆变。
   29.在晶闸管有源逆变电路中,绝对不允许两个电源势_______相连。
   30.双向晶闸管,其核心部分是_______的半导体结构。

31.在无源逆变与直接斩波电路中,都必须设置换流_______,强迫导通的晶闸管可靠关断。

  二、单项选择题(在每小题的四个备选答案中,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并将其号码填在题干后的括号内,每小题1分,共12分)
  1.在型号KP10-12G中,数字10表示( )
   A.额定电压10V B.额定电流10A C.额定电压1000V D.额定电流100A
  2.在晶闸管整流电路中,变压器二次侧所供给的有功功率P=( )。
   A.I2dRd     B.I2Rd     C.UId     D.U2Id
  3.在单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中,电阻性负载,流过每个晶闸管的有效电流IT=( )
   A.I    B. 0.5I    C.(1/根号2)*I    D.(根号2)*I
  4.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电阻性负载,当控制角α为( )时,整流输出电压与电流波形断续。
   A.0。<α≤30。 B.30。<α≤150。 C.60。<α<180。 D.90。<α<180。
  5.三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大电感负载,当α=( )时整流平均电压Ud=0。
   A.30。   B.60。   C.90。   D.120。
  6.三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电阻性负载时的移相范围为( )。
   A.0~180   B.0~150   C.0~120   D.0~90
  7.在晶闸管可控整流电路电流断续时的机械特性中,当α( )时,所有不同控制角的特性曲线实际空载转速均相同。
   A.≤30。  B.≤60。  C.≤90。  D.≤120。
  8.快速熔断器熔体额定电流的选择是电流的( )。
   A.平均值   B.有效值   C.最大值   D.瞬时值
  9.在输出电流连续的临界电感时的计算公式L1=K1*(U2/Idmin)中,如可控整流电路为三相桥式,则电路系数K1为( )。
   A.0.577    B.0.693     C.0.816    D.1.46
  10.当正弦波同步触发电路采用NPN晶体管时,要求同步电压比被触发晶闸管的阳极电压滞后( )。
   A.30。 B.60。 C.90。 D.120。
  11.为了防止逆变失败,最小逆变角限制为( )。
   A.10。~15。 B.20。~25。 C.30。~35。 D.4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