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辨别电能表是否烧坏

楼主(2008-09-09):
在抄表的过程中,有时会看到电能表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那么如何确定电能表是否损坏,以下几种情况供大家参考: 1.观看电能表外观有无异常。看玻璃窗里面有没有白、黄色斑痕及线圈绝缘烧损的异物。如果有,说明电能表已经烧坏。 2.如发现电能表表尾烧焦,塑料表盖变形,表计运转异常时,应检查电源线是否发生故障。如果有,再检查保险丝是否熔断,如保险丝没有熔断,无疑是保险丝容量已超过电能表的额定电流值。 3.当发现电能表异常运转时,应查看用户是否使用大功率电器,或者负荷已超过电能表的额定容量,如果负荷超过电能表的额定容量,就有可能将电能表烧坏。

楼主:
当发现用户的电能表不转而电流线圈基本完好时,可用万能表电阻挡测试电压线圈,万能表指针不动,证明电压线圈烧断。

网友A:
这仅是外观检查,并不能判定电表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