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 Studio 5.0用户问题

楼主(2008-09-09):
"Your user account session has expired due to a status change in your user account or FactoryTalk Directory.  The user session will be logged off and you will be required to log back on."

请问在运行RSView Studio 5.0的RUNTIME是出现这样的提示是怎么回事,我输入账户和密码就不能登陆界面了。请高手解答

网友A:
不用管这个对话框,再运行就OK了。

楼主:
不行,这样运行的话以前的用户和密码都失效了

网友B:
需要重新设置一下。我没装那个软件,装了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