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使用过程中常见的问题?

楼主(2008-09-09):
1   变频器的外壳为什么会出现静电?

-----变频器输出为PWM波,其频率很高,使电机绕组与外壳之间产生较强的电容效应,因此感应出比较高副值的电压(变频器外壳也有一定幅值的静电压)。使用变频器要求确保接地可靠,就是这个原因。

2   为什么变频器不能与电机串联接地?

-----使用变频器时要求变频器与电机分别独立接地。这是因为电机接地维克有较高的感应电压煤气灶包含许多高频谐波成分,如果直接与变频器外壳短接,会将这些干扰引入变频器,从而产生干扰。

3   使用变频器时为什么会出现三相输入不平衡?

----- a  输入电源线接触电阻大    b   输入电源线径不一致          c     变频器整流桥参数不一致

4   多台变频共用一个电源时应怎样接线?

------  多台变频器共用一个电源时,应该给每台变频器配备一个空气开关、一个熔断器,否则,一旦一台变频器出现故障,可能影响其他变频器的正常工作。

5   变频接线时应注意什么?

------   采用端子控制时,需要从控制端子外引导线进行电位器或段速调速。由于引线过长,其寄生电感量较大,容易吸纳电磁干扰,从而影响变频器的工作稳定性,多线并行时还容易引发共模干扰,致使控制信号波形失真,产生误动作。因此,对模拟信号线采用带屏蔽层导线,对其他控制线应使用屏蔽绞线。

上海程浩自动化控制有限公司      技术咨询电话:021-63613607

网友A:
说明书讲的都是一样的,新手多多少少耐心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