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VFD-B

楼主(2008-09-09):
VFD-B系列变频器0.75KW,模块N与P之间线路板上的2只大贴片电容不知道型号规格,容量和耐压也不清楚!换了只体积稍微小点的10UF的电容上去,通电过了会炸掉了!板子上都烧焦了!求教各位老师谁知道的知道我一下

网友A:
装个1VF无极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B:
此电容一般是0.1--0.22微法1000伏以上.

楼主:
哦,谢谢两位师傅的指点!不知道市场上能否买到?此电容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C:
应该是3.3uf/1000v的无极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