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BA问题???

楼主(2008-09-09):
请教VBA问题???

  参照WINCC帮助文件,实现了WINCC通过OPC与EXCEL连接。但是每次都要手动运行EXCEL中的“宏”,能不能打开EXCEL时自动运行EXCEL中的“宏”,office版本为office2003。

网友A:
记得EXCEL的VBA好象能实现启动,退出EXCEL时“宏”的功能。

网友B(2008-10-21):
这个应该在EXCEL写宏,不是在WINCC用脚本启动宏

网友C:
在以下函数下运行

Private Sub Workbook_Open()
‘调用宏

End Sub

网友D:
同意3楼的,再将Excel的安全性设为中或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