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制电动机PT100测温电阻,到温度巡检仪用什么电缆?

楼主(2008-09-09):
我选的是KJCP,是数字巡回检测装置评比控制电缆,里面结构是一对对的,有总屏蔽,每对没有屏蔽;问题是每个PT100都是三线制的,用这样成对的电缆有没有问题啊?2对(4根线)给一个PT100接线?那么可不可以把是剩下一根接着用给另外一个PT100?6个PT100需要18芯的电缆?

或者选用别的电缆?

谢谢大家,送分不会操作,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A:
可以用,最好选用RVVP三芯电缆

网友B:
可以,1,主要看你测量温度的精度要求,如果不是很严格,那么随便接,就算你用普通的电缆都可以.并且有一种方法就是把温度器的PT100的接线位置,短接温度器的三线接点其中两点.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测量温度与实际温度相差两三度.因为温度器的三线接法是为了消除电线所带来的电阻差值.一般要求不高可短接改成两线式接法,那么你用线自然少了

2.如果要求严格一点,最好用带蔽屏网的三蕊线(RVVP)按照仪表的接线方式去接,一根PT100接一条三蕊线,那么要多少自己算一下吧

网友C:
还要要考虑的是你布线的距离,如果距离远,用带屏蔽的线好些,如果近的话,用普通的三芯线也不错,性价比较好

楼主:
谢谢各位!

比如6个PT100,端子都在一个接线盒内,共18个端子。那么我选用18芯KJCP电缆,但是这18芯是9对,9对电缆给6个三线制的PT100接线,至少有三对要拆开,这样对测量有没有影响啊?

网友D:
接线盒出线离PT100不远,可以的.

楼主:
我上面提到的所有电缆,都是PT100接线盒到温度巡检仪的电缆

网友E:
最好选用RVVP三芯电缆

楼主:
选用6根RVVP三芯电缆?

楼主:
有高手吗?

网友F:
用补偿导线

网友G:
屏蔽电缆和补偿导线 是不一样的东西,上面已经有朋友说了用屏蔽电缆,而不是补偿导线。补偿导线是热电偶用的。

网友H(2009-06-04):
用二线制和三线制RVVP电缆进行了比较,温度变化不大,要求不高场合就用二线制。

网友I(2010-10-22):
http://www.yythyb.cn 温控器 上面有说明书,可以到网上下载一个说明书

网友I:
http://www.yythyb.cn/Down.html 下载XMTJ温度巡检仪说明书可以

网友J:
不好,建议选用三芯的屏蔽电缆,这样以后的维护、维修也很方便。

网友K:
还是选用RVVP6*3*1.0的好。QQ465732188

网友L(2010-11-30):
kvvp,普通电缆业可以,电阻信号干扰小,只要电缆阻抗小就行qq291580115

网友M:
数字温度巡检仪一般都是精度较低的,属于“看看的”,对馈线安排考究实属浪费。

网友N:
数字温度巡检仪一般都是精度较低的,再加上三线制电流信号反馈抗干扰较强,对馈线没有太多太高的要求,一般的控制电缆即可,甚至都不必要求有屏蔽层。

网友J:
三线制的原理就是消除线缆电阻对其测量电阻的影响,因此最好还是选用单独的三芯电缆。

网友O:
引用 网友J:
三线制的原理就是消除线缆电阻对其测量电阻的影响,因此最好还是选用单独的三芯电缆。

支持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