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接地系统电压不平衡的原因

楼主(2008-09-09):
摘要:在我国,通常将电压为6~35kV系统中性点非直接接地运行。非直接接地系统俗称小接地系统,包括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和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该系统的电气设备和线路对地绝缘按能承受线电压考虑设计的,最大的优点是线路发生单相接地时可以运行2h。这样能满足配网点多、面广、用户复杂的情况,提高了供电的可靠性。
关键词:中性点 非直接接地 小接地系统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消弧线圈

1 前言

  在我国,通常将电压为6~35kV系统中性点非直接接地运行。非直接接地系统俗称小接地系统,包括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和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该系统的电气设备和线路对地绝缘按能承受线电压考虑设计的,最大的优点是线路发生单相接地时可以运行2h。这样能满足配网点多、面广、用户复杂的情况,提高了供电的可靠性。

2 原因及分析

  在实际运行中,常会监视到母线电压不平衡的现象,引起母线电压不平衡的原因很多,处理的办法因故障而异。

  (1) 母线电压互感器一相二次熔丝熔断。现象为中央信号警铃响,打出"电压互感器断线"光字牌,一相电压为零,另外两相电压正常。如10kV母线三相电压为0kV,6.1kV,6.1kV。处理对策:退出低压等与该互感器有关的保护,更换二次熔丝。

  (2) 母线电压互感器一相一次熔丝熔断。从电压表反应出一相电压大幅度降低,其他两相电压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我局青海湖变母线电压为6.7kV,5.2kV,2.5kV,退出电压互感器检查发现C相一次熔丝熔断,更换之后,投入运行,电压恢复正常。

  (3) 出线回路发生接地,这是电网常见的不正常运行状态。发生接地时,故障相对地电压降低,金属性的完全接地时降为0kV,非故障相对地电压升高,金属性的完全接地时升为线电压。有的变电所有"小电流接地选检装置",根据接地时产生零序电流,能判断出接地的线路。若所内无此装置,则通过运行人员的操作选出接地线路之后,通过调度及时通知线路维护人员去处理。因为接地时常引起母线避雷器爆炸、电压互感器发热喷油、高温的电弧容易损坏设备,引起线路另一点接地,造成两相短路。尤其是间歇性的接地还能引起网络电压不应有的升高。

①要根据运行经验及选检原则,先拉无电源、分支最多、线路最长、负荷最轻和无重要用户的线路,后拉分支较少、线路最短、负荷较重和重要用户的线路。

  ②熟练掌握运行方式。如某一变电所,正常方式下两台主变并列运行,接地时,通常断开分段断路器来缩小查找接地的范围。有一次,一台主变,发生接地,运行人员误拉分段断路器,造成了一段母线失压的误操作。操作前要充分考虑功率平衡、保护配合、消弧线圈的调整、电压是否合格等问题。

  ③将所内的出线断路器逐一拉合之后,接地仍未选出。可能为所内母线及母线所属设备接地或两回出线同一相接地。

  ④选检有电源的线路,先将小水电解列,以免发生"撞车"事故。

  ⑤某一回路跳闸,同时出现母线接地。试送该回路通常不成功。其原因为:若一回线路发生A相接地,B、C两相对地电压升高,常引起另一回路绝缘薄弱处发生B相或C相击穿,形成两相接地短路。因电流互感器接法为不完全星形,有2/3的机会只切除一条线路。这时候,要比较两回线路负荷大小及性质,送出一回线路。若线路瞬间接地,试送成功,不存在选回路的问题。

  ⑥选出接地线路后,地调应及时通知配电人员尽快处理,变电值班员要加强对所内设备的巡视工作。

(4) 出线回路缺相运行,这对农网变电所母线电压影响较大。35kV变电所负荷小,配网线路长,一回路分支的一相跌落熔断器熔断,若该分支负荷较大,故障相甩负荷电压升高,非故障相电压有一定的降低。若分支负荷小,线路呈容性,或为小电源上网专线,故障相失去电容或电源,从而电压降低,非故障相电压较故障相电压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母线电压的平衡度。选出该回路后通知配电人员处理。

  (5) 多数35kV的农网变电所进出线及主变高压侧用跌落熔断器代替断路器,发生跌落熔断器一相熔断或线路断线,该农网变电所母线电压不平衡。缺相运行的变压器有异常响声,故障相电流为0。运行人员应及时更换熔断件,若线路断线,将该变电所全所停电,通知有关人员巡线、处理。

  (6) 线路参数不平衡、三相负荷的不对称也会影响母线电压的平衡。我局共和变电所35kV母线三相电压分别为21kV,18kV,21kV,春季检修,将长199km的共-塘-兴-曲-赛线退出运行后,三相电压均为21kV,主要是线路换位不完善、线路参数不平衡引起的。

3 结束语

  总之,出现母线电压不平衡的现象,要通过电压表、电流表、现场巡视等综合判断,找出原因,排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