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信捷PLC美中不足之处

楼主(2008-09-09):
调试XC3 PLC发脉冲程序,发现:

1.在S0流程之内发脉冲

2.用M8170的下降沿跳出流程S0。

3.在脉冲还没发完时将流程复位 RST S0.

下次再启动S0,刚开始发脉冲,用M8170的下降沿就来了。

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在用M8170的下降沿处串联一个T200(发脉冲条件满足后T200延时20ms接通)。

OK啦!!!!!!

网友A:
谢谢楼主给我们反馈意见,楼主说的这个问题我们也注意到了。如果正在执行流程中的发脉冲指令,这个时候在流程外面强制把当前流程关掉,那下次进入该流程,还没开始发脉冲的时候就会有个M8170的下降沿到来。当前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跳出流程之前确保脉冲已经停止。我们会在根源上解决此类问题的

网友B:
我见识过信捷的能力,找到问题就能解决,就怕发现不了问题

网友C:
呵呵;这可能是不完善的地方;不过国产的一般反馈过去就能解决;

网友D(2008-10-11):
逐渐完善

网友E(2008-11-25):
信捷怎么没有地址偏移?PLC和变频器通讯自由口,需要同时读频率,电流,发送和接受指令如何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信捷怎么没有地址偏移?PLC和变频器通讯自由口,需要同时读频率,电流,发送和接受指令如何解决?

信捷PLC有地址偏移的功能,如: OUT  Y0[D0]          D0[D100]                 说明书上都有详细的说明。

自由协议在说明书上也有详细说明

网友G:
6楼的可能习惯用三菱或者西门之类的PLC

专门有个关于偏移量的寄存器

因为在后面的特殊功能寄存器里面没有找到相关的寄存器就下定义说没有

其实这个也是信捷的一个特点

没有一个固定的偏移量地址

任何寄存器都可以作为偏移量寄存器

这一点在复杂多工步多工序参数的应用中 能很清晰的突出优点

网友H:
8楼的仁兄说的有道理

网友E:
谢谢楼上的指点,信捷用的不多,但要支持国产!

网友H:
支持国产就是支持咱们自己嘛!

网友I(2008-12-27):
我用信捷产品已不少,但都为小工程。主要原因在于软件不够完善。非常的希望信捷公司能研发出象西门子那样作子程序并在下横栏自动生成子程序。查找监控极为方便

网友F:
用流程来做在左边的程序栏下面有显示,查找也比较方便

网友J(2009-08-01):
我要是信捷的也能像欧姆龙的,AB的有主任务,分任务多好

网友K:
信捷PLC,我在用,使用方便,价格合理!是中小型自动化的理想之选!

网友L:
支持国产PLC,支持信捷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