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接地系统产生谐振的原因及措施

楼主(2008-09-09):
摘要:在实际的变电运行管理中,有时由于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的线路发生单相接地或单相接地消失的瞬间,经常造成电压互感器一次侧熔断件熔断。或者是在进行正常的倒闸操作中,通过投入空载母线时,往往发现母线电压指示不正常或出现接地信号,但却没有发生明显的接地迹象,主要是由于电压互感器的铁磁谐振造成的。这种情况经常会使值班人员误判为电压互感器故障或是变电所内母线系统发生接地故障,影响了正常的运行管理。
关键词:不接地系统 产生谐振 原因及措施
1 前言

在实际的变电运行管理中,有时由于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的线路发生单相接地或单相接地消失的瞬间,经常造成电压互感器一次侧熔断件熔断。或者是在进行正常的倒闸操作中,通过投入空载母线时,往往发现母线电压指示不正常或出现接地信号,但却没有发生明显的接地迹象,主要是由于电压互感器的铁磁谐振造成的。这种情况经常会使值班人员误判为电压互感器故障或是变电所内母线系统发生接地故障,影响了正常的运行管理。

2 电压互感器产生谐振的原因分析

(1) 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虽然电源侧的中性点不直接接地,但电压互感器的高压侧中性点是接地的,若CaCbCc为各回线路(包括电缆出线和架空线路)三相对地的等值电容,而LaLbLc则为母线电压互感器的一次侧三个线圈的对地阻抗(忽略其线圈电阻),假设系统发生单相接地(A),其接线图如图1所示。v

1 接线图

此时,电压互感器的铁心线圈相当于与电容器并联,构成了可能产生谐振的并联电路,由于相对地电压升高倍,有可能使得电压互感器的铁心出现饱和或接近饱和,阻抗变小,电路中出现容抗和阻抗相等的情况,从而产生了并联谐振,此时互感器一次侧的电流最大,这样有可能使电压互感器的高压侧熔断件熔断,或者烧坏电压互感器。此种情况往往在变电所投产初期(线路出线回路少)不是很明显,但随着线路出线回路的增多(各回线路对地的等值电容量增大,容抗增大)出现谐振的情况较多。

(2) 倒闸操作时,由于电压互感器的谐振而造成母线电压不平衡。此种情况往往是在设备进行关合空载母线时发生,如图2所示。当系统,投入501断路器,由于10kV母线处于空载状态,其等值电路图可由图3表示。

2 示意图

3L是电压互感器一次线圈的电感,C是各相母线对地电容,由于电压互感器的中性点是接地的,且各相对地电容的一端也是接地的,在正常情况下,三相电容是对称的,但当用501断路器向10kV母线充电时,就存在着以下两种情况:

①由于合闸瞬间的三相触头不同期性,此时最慢接触的一相在触头间相当于串联上一个电容(A)

当电容的容抗等于互感器的感抗时即产生谐振,但该状态下只是使中央信号装置的电铃响了一下,仪表摆动一下,但随着操作的完成该现象随之消失。

②由于合闸过程中产生操作过电压,此时假设断路器在合闸操作过程中A相出现过电压,则有可能使A相电压互感器铁心出现饱和,使A相电压互感器线圈感抗变小,从而三相的总阻抗出现不平衡,使电压互感器的中性点对地电压发生位移现象。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