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5611如何与PLC连线?

楼主(2008-09-09):
cp5611卡与S7-200/300连线损坏,如何自制一条?另外我有PCI插槽转RS485卡一块,此卡如何与S7-200/300连接?多谢!

网友A:
前者准备2个9针串口接头,将3-3,8-8链接。或者使用西门子的DP总线接头。

后者需要购买西门子的编程适配器方能与S7-300链接,同样,需要购买PPI编程适配器与S7-200链接。

以上~~~

网友B:
楼上的兄弟说的对!!!!

网友C:
一般是MPI-RS232的

网友D:
线又不贵,12块钱一米,何必那么麻烦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线又不贵,12块钱一米,何必那么麻烦呢!

网友F:
用国产的总线,7块钱一米,加2个总线头或者自己买2个头做一根线

网友G:
呵呵;用CP5611连S7-200或S7-300的线比较简单;可以自制;

PCI插槽转RS485卡可以与S7-200连上,但S7-300可能就不行了;

爱用FLUKE!

网友:
线好还说,有没有人能够做个5611卡啊?我的非常非常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