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9-09):
丹佛斯VLT6000变频器75KW。带负载频率上升40HZ左右就跳Err4.

网友A:
ERR4是缺相故障,查变频器的输入电源,低频没问题,高频不行那就说明你的变频器电源上的断路器或接触器有过热接触不良的问题了

楼主:
我的是可控硅,而且,那3个可控硅我也换过。电源板换过3块,CPU也换过3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