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调速时扭矩波动很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9-09):
电机所在系统是:安德里茨双电机双变频离心脱水机系统。(希望论坛有大虾接触过同类设备)

问题出在辅助电机上,当PLC调节辅助电机的转速时例如:从2300(系统显示值)转调到2200转或者2400转时,电机的扭矩就会在大概10秒钟之内有一次跨度将近95%的波动,随后波动逐渐减小大概2分钟后基本稳定在一个扭矩值上例如:42%。每次调速都会出现这样的波动。

辅机的变频是ACS800(换过一个新的变频器故障还是一样,估计不是变频器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我只有6个积分,不要嫌少哦!^o^)

网友A:
请问2台变频器的压频比一样吗,启动时间相同吗

网友B:
可能是辅助电机力矩的输入增益调的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