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器SGDM-04ADA伺服 使能 如何处理? 急啊!!

楼主(2008-09-09):
安川驱动器SGDM-04ADA 伺服ON后,电机轴可以用手转动锁不住,怎么调,都送不上使能,但用驱动的JOG方式很正常,请教您,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安川驱动器SGDM-04ADA 伺服ON后,电机轴可以用手转动锁不住,怎么调,都送不上使能,但用驱动的JOG方式很正常。 PN50A 参数的1位 设置为 “7”(S-ON总有效)也没用。请教您,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给使能以后,显示正常吗?

楼主:
给使能前后,都显示 bb 啊。

网友B:
使能没给上,查看接线。或者接口坏或参数没调好

楼主:
补充说明: SGDM-04ADA 驱动的电机是  安川比较特别的 直驱电机  SGMCS-25D3811  。

网友C(2009-06-18):
应该是没有给运转信号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