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如何转220V

楼主(2008-09-09):
我装一电机是380V的,但还要接一220V的电磁阀,要求不要接零线,只用380V3根线,怎样接啊

网友A:
如果你的电磁阀容量小于50VA,三相电机功率大于500W(功率愈大愈好),并且是Y接法,可以利用电机的星点作为零线。

我们公司的缝纫机就是这样的接法,可以长期使用,没问题。

网友B:
1,用变压器,

2,用三个相同的电磁阀,做星形连接,

3,如果,你的电机是星行接法,且中性点可以抽出,用中性点做零试试,我说试试

网友C:
 加一个小控制变压器。  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