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10KW交流电动机不能启动的疑惑!

楼主(2008-09-09):
公司有一台110KW的风机,以前采用的是星/角启动,后来改成软启动器启动,配置如下:

马达:ABB公司的(110KW),刚买来不久.

空气开关:LG,由于控制盘柜在现场,因此在MCC有一个400A的空气开关,在现场的控制盘柜有一个300A的空气开关.

软启动器:西普的.

启动方式:采用软启动器启动以后,自动切换到旁路接触器上运行.采用的是限电启动,初始电压为40V,启动时间是40S.

故障现象:风压没有(原因是,机械部分的皮带轮断),更换新的以后,盘车,很轻松,但是电动机一启动,就跳MCC 400A的空气开关,现场马达根本就没有动,把启动模式更改成限流模式时,结果依旧!用500V的兆欧表测量马达的绝缘,只有20兆欧(本人觉得不是很正常,像这样大的电动机,应该在无穷大才比较好,更应该用1000V兆欧表测量.

怀疑马达出现问题,有可能是匝间短路,但是专门修理电动机的师傅拿来电桥测量,发现并没有匝间短路,更换MCC 400A空气开关后,还是不能启动,电动机在抖动了一段时间后停车(软启动器保护,此时的空气开关未跳).脱开马达,软启动器的输出电压稳定!

现在还是一直未找到原因,不过值得万幸的是,风机有备台!

那位大侠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1)软启动器的初始启动电压最小也必须在30%以上;

2)110KW的风机,按经验启动时间必须在120S以上;

3)故障现象表明好象是软启动输出缺相或者三相输出不平衡..建议接个几KW的小负载试,注意脱开输出的软启动输出电压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B:
20兆欧已经证明电机的绝缘正常

网友C:
“一台110KW的风机,以前采用的是星/角启动”

1、你以前的星/角启动方式比软启动好多了!

2、你的电机是好的,还是用星/角启动好,不信你可以试试??

网友D:
你们是不是在原来的星三角系统上改装的呀?

楼主:
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改造的,但是马达已经更换成新的了,由原来的90KW改成110KW,110KW的接法是角形的。

今天更换了MCC 400A的空气开关后,问题依旧!怀疑是软启动器的问题,结果一查才发现,在没有给定启动信号的时候,在软启动器的W相就有对零220V的电压,V相也有170V左右,只有U相才40V的电压,等启动完成后,U,V,W三相的电压都为220V(对零),用万用表测量W相的晶闸管两端,未发现直接导通!厂家来人,也没有找出什么问题?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为什么在参数中设置有“切换旁路后,SCR触发关闭和不关闭”两种选择呢?他们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说明书上出厂默认就是关闭呢?

网友E:
..建议接个几KW的小负载试,然后测量输出三相电压和电流

网友F:
呵应该是软启动质量问题,或者参数不合理,ABB电机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建议接个几KW的小负载试,

网友G:
应该是软启动的问题,参数设置也不是很合理.

开关都跳了,说明通过的电流很大了!!

网友H:
同意和平的意见,启动时间可能太小,200s也没关系。

网友I:
应该是软启动质量问题,或者参数不合理

网友J:
建议接三个灯泡,看看软启动在启动时输出电压是否平衡,灯泡用星型连接,.

楼主:
现在问题是解决了.厂家来人,更换一个软启动器之后,就好了,但是我就觉得奇怪了,在安装新的软启动的时候,送电,发现U-N之间有40V的电压,V-N之间有170V的电压,W-N之间还是220V的电压(测量的是软启动器的输出侧),真是奇怪了,参数和以前的那台设置的是一模一样,可把新的装上去以后,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