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我这里有一台YR630-10-1180的电机

楼主(2008-09-09):
请问一下我这里有一台YR630-10-1180的电机 是用的水电阻启动的,可是昨天把转子的线给烧了,我换了一根185的 可是现在发热还是很严重的.请问个位是为什么列????

网友A:
缺水或者转子有虚接

网友A:
缺水或者转子有虚接.

楼主:
怎么没有人告诉我啊 .我自己先顶一下

楼主:
是不是碳刷有问题呢//

缺水我想不会啊.启动玩了就不要用水电阻了撒/  只是 启动的时候要用水电阻的....

网友B:
不知道,期待答案

网友C:
水电阻我还没用过。

网友D:
支持一楼的答案 /

网友E:
说详细点:安装运行多长时间了 ? 电机功率   ? 电机转子开路电压及转子电流    ?电机实际运行电流   ? 有无进相器等补偿设备 ?  负荷性质等  .初步估计还是转子引线细

网友E:
好像630KW啊!转子引线每相只有一根185的吗     线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