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转换流程图

楼主(2008-09-09):
我单位有tdc3000,最近想升级到tps系统,听说有一种软件可以把tdc3000的流程图,直接转换成tps系统能识别的流程图,请问这个转换过程是怎么实现的?怎么操作?除了这个转换软件外还需要别的东西吗?

网友A(2008-11-04):
这个你可以让HONEYWELL直接做不就行了嘛

网友B:
不能直接转换,要重新一笔一笔的画出来。

网友C:
啊,那不玩玩了啊,呵呵,要搞死人的啊,哈哈

网友D:
TDC升级成TPS,流程图要由原来的PICTURE EDITOR下升级到DISPLAY BUILDER下的。这个过程需要用DISPLAY BUILDER的一个组件就能完成。不过升级完成后还是会出现一些脚本上的不兼容的问题,需要检查并修改。升级上来的图分辨率也很小,不过可以用自动缩放来解决。所以要升级流程图,首先要配置GUS操作站,安装GUS软件,然后用DISPLAY BUILDER来完成升级工作即可。升级过程比较麻烦,建议联系HONEYWELL。

网友E:
TO:见贤思齐

对GUS版本有要求吗,是不是任何版本都能实现。

网友A(2008-12-10):
确实很麻烦,我们就是这样升级的,不过是HONEYWELL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