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程序不知为何丢失?

楼主(2008-09-09):
我们的CPU程序丢失,现在还没有查处原因,用的是L55M12, RSLogix5000,15版本的,UPS供电,备用电池正常,是早上3点多丢掉的,还有一台通过100多米的ControlNet网连的同样的CPU程序也丢了,有人说是15版本的不稳定,我认为可能是电磁干扰引起的,各位高手能否告诉一下,这问题怎么查,谢谢

网友A:
找供货商,可能是模块的问题。

网友B:
找供货商把~~ 应该是模块问题

网友C:
为了可靠还是加扩展卡好了

网友D:
15的版本还可以啊

试试

换个卡

可能是卡的原因

网友E(2008-10-10):
我觉得你应该查下是否中间停过电,是否应该换个备用电池

楼主:
我们是UPS供电,且备用电池正常啊,

网友F(2011-02-11):
我没学到呃,到底因为啥?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你已经不干这行咯,哈哈哈

网友G:
还没见过这个问题哦

网友H:
PLC供电正常吗,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I(2011-08-27):
更换CPU模块试试,可能是模块的问题

网友J:
AB怎么那么好出问题啊!

网友K:
有可能是你系统设计的问题,比如说你的电磁干扰性,环境因素也很重要,系统设计有没有防雷?不能一出现问题,就说是硬件问题,首先应从自身查找问题,然后再找供应商。

网友L(2012-02-29):
有一个设置,每次上电后从卡中调取程序,即使电池出问题了,程序在卡里也不会丢失

网友M:
UPS是在线的还是后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