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汪广禹前辈

楼主(2008-09-09):
以前看了你发表的"WEINVIEW金牌触摸屏MODBUS-RTU通讯测试"感觉是很好的文章.可现在我要进行类似的控制时,却发现一个问题,你贴的图片里有6X这个命令码,可我的软件里怎么只有4X和3X呢?请问你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也请斑竹给个答复,怎么我的就不是那样呢,还有用ASCII模式也没有6X

楼主:
也请斑竹给个答复,EXTEND是什么意思?也就这个里面有了,刚看了,还没试

楼主:
我的变频器只支持ASCII的模式,看来是不能用威纶的屏了,

楼主:
如果换变频器,支持RTU格式的.我要带5台变频器,通讯上是不是能满足基本的要求?每台的启停,和频率设定.都要单独控制.通讯上会有多少的延迟?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

网友A:
威纶支持ASCII的Modbus通讯,你准备使用什么变频,最好使用8000系列产品吧,或者6000,如果你在北京的话,我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你那里看看.

我以前做过实验,不过干扰问题我没解决好,完全屏蔽是多么复杂的事情啊.

网友B:
extend,是扩展的。里面加了6x.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威纶506M的是支持MODBUS  ASCII,可只能做为监控用,这个我已经测试过了,不能修改参数,一修改就会出现通讯中断.因为506M中ASCII格式,只有3X和4X,没有6X,所以不能修改数据,只有RTU 扩展模式有6X.

离九重天前辈太远了,谢谢了,很感激你的回复.

网友A:
楼上:

 3X,4X,都是读数据的功能码,6X是写单个寄存器,10(H)是写多个寄存器.这个应该不存在你说的情况.这样,你最好咨询一下wenview的技术.应该比较准确.

网友A:
你说的数据一写就出现通讯中断,是不是这样的,你写到了ROM,准确的说应该是EERAM中的数据,而不是RAM中的数据.如果写到EERAM中的数据,是不是还需要一条特殊的指令才可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区域是不会随便写入写出的.

楼主:
你说的EPROM和RAM在变频器里有区分吗,那地址该怎么改,我现在用了8000的,用ASCII通讯,连上后能通讯,也可以显示数据,可修改后数据是变了,但只是屏上的数据变了,也不显示通讯中断,可是把屏的电源断掉,在重新上电,数据又变成修改前的值,也就是说并没有写进去,很是奇怪,这怎么解释?

楼主:
8000的支持ASCII通讯模式的,可怎么就修改不了数据?我试了好久,用宏试根本没反应,如果能帮忙我可以把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发给你,我不知道是不是地址的关系,可显示的数值是正确的,我用PLC通讯显示的是一样的数据(是台达100WL型的变频器,不带显示)可屏只是显示,不能修改,这样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控制变频器.

楼主:
现在都放假了,也没人可以咨询了,郁闷,只好等了,楼上九重天前辈的热心在这里先谢过了.

楼主:
台达的变频器也怪,其它的都是RTU格式的,就这200W一下的是ASCII格式,现在就这个给卡住了,如果这个能控制的话,那RTU就不是问题了.

楼主:
好长时间了,还是把它写完,经过与威纶技术人员的交流,在测试中找到了软件的缺陷,8000的软件1.31版的MODBUSASCII通讯,驱动有问题,前阵台湾已经重新给发了个驱动,然后就OK了,但感觉有点仓促,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后来看威纶通的网站,软件版本也升级到1.32了,呵也许就是因为这个驱动吧,这才知道为什么问了那么久没人能帮解决,原来就没人用过,我应该是第一个了,这个问题让我费了很大的周折.不过现在看还是有点成就感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