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Smartpro3.13如何实现声音报警?

楼主(2008-09-09):
如题,smartpro3.13,要求流程画面上任何一个过程模拟变量超限后除了画面上方报警窗口显示报警,电脑有声音报警,请问如何实现,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A:
不知这个对你有用不?

网友A:
MACSV语音报警如何实现?
支持语音报警,实现方法如下:a、进入数据库编辑需要语音报警的点,将其“操作记录”项设为“记录并报警发声”(即数据库项OR=3),能够产生语音报警的点包括:AI、AO、AM、DI、DO、DM、PI、PO、VI、VO共10类。b、录制的语音文件要存成*.wav格式,命名规则:模拟量(AI、AO、AM)需要录制4个语音文件,分别为上限、上上限、下限、下下限报警,文件名称是点名+”-H”、点名+”-HH”、点名+”-L”、点名+”-LL”;其他类型的点语音报警名称直接用点名命名。 c、将录好的文件拷贝至操作员在线的start目录下,重新进入操作员在线就会调用。
注意:数据库中需要语音报警的测点的报警值和报警级别要正确设置。

网友B:
在工程目录下有DIGALARM.wav,
ANAALARM.wav,
IOALARM.wav三个声音文件, 分别对应的是开关量变态报警,模拟量超限报警和系统自身的硬件报警,如果有这三个文件的话,而且你电脑有音响,声音没有关闭,而且FACVIEW的报警声音没有关闭,就应该会有声音的呀。除非你无声卡,或无音响,或两者有一个坏的,或声卡驱动没装,或者声音没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