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380A-591p求助

楼主(2008-09-09):
大家好,现在我手上有一台,591P-380不可逆的欧陆590+系列调速器,现在上电是这样的问题:上电显示一切正常,但用端子启动调速器后,就显示“FAST STOP LOW",有时显示”CIRITICAL  ERROR AUX  POWER",按“E"键后,就显示“COMMS FAULT CODE N”,后就自动复位到待机状态。我用面板驱动,就显示“OXF003”,我真搞不懂了,换了一张主板还是一样的故障,且两张主板运行后,操作面板的运行灯不亮,电源板上的启动继电器没动作。请问一下各位,怎么解决,急呀!!!!!!!!!!先谢谢了。

网友A(2011-04-14):
wo 也想知道  麻烦各位大虾解决一下

网友B(2013-10-28):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初始化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