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结构和故障判断简介

楼主(2008-09-09):
变频器结构和故障判断简介
! 【! k变频器是把工频电源(50Hz或60Hz)变换成各种频率的交流电源,以实现电机的变速运行的设备。其中控制电路完成对主电路的控制,整流电路将交流电变换成直流电,直流中间电路对整流电路的输出进行平滑滤波,逆变电路将直流电再逆变成交流电。对于如矢量控制变频器这种需要大量运算的变频器来说,有时还需要一个进行转矩计算的CPU以及一些相应的电路。
1. 整流器 ,它与单相或三相交流电源相连接,产生脉动的直流电压。
2. 中间电路,有以下三种作用:
a. 使脉动的直流电压变得稳定或平滑,供逆变器使用。
b. 通过开关电源为各个控制线路供电。
c. 可以配置滤波或制动装置以提高变频器性能。
3. 逆变器 ,将固定的直流电压变换成可变电压和频率的交流电压。   】4 @
4. 控制电路 ,它将信号传送给整流器、中间电路和逆变器,同时它也接收来自这些部分的信号。其主要组成部分是:输出驱动电路、操作控制电路。主要功能是: # n2 o% q, k+ 】
a. 利用信号来开关逆变器的半导体器件。
b. 提供操作变频器的各种控制信号。
c. 监视变频器的工作状态,提供保护功能

在现场对变频器以及周边控制装置的进行操作的人员,如果对一些常见的故障情况能作出判断和处理,就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并且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为此,我们总结了一些变频器的基本故障,供大家作参考。以下检测过程无需打开变频器机壳,仅仅在外部对一些常见现象进行检测和判断。
$ 【7 {/ J1, 上电跳闸或变频器主电源接线端子部分出现火花。
检测办法和判断 :断开电源线,检查变频器输入端子是否短路,检查变频器中间电路直流侧端子P、N是否短路。可能原因是整流器损坏或中间电路短路。
2, 上电无显示
检测办法和判断 :断开电源线,检查电源是否是否有缺相或断路情况,如果电源正常则再次上电后则检查检查变频器中间电路直流侧端子P、N是否有电压,如果上述检查正常则判断变频器内部开关电源损坏。 ( X2 】
3, 开机运行无输出(电动机不启动)
7 【  I# P检测办法和判断 :断开输出电机线,再次开机后观察变频器面板显示的输入频率,同时测量交流输出端子。可能原因是变频器启动参数设置或运行端子接线错误、也可能是逆变部分损坏或电动机没有正确链接到变频器。
<

网友A:
请教:哪里可以找到关于 安全继电器的资料,包括其工作原理和应用实例?

网友B:
对:fzg0531 关于

请教:哪里可以找到关于 安全继电器的资料,包括其工作原理和应用实例?

内容的回复:
你好,我是欧姆龙无锡办事处,可以提供安全继电器的资料,有兴趣请致电0510-82798079

网友C:
总结的很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D:
看来你对西门子的变频器很了解,总结的经验不错,值得学习,多谢!

网友E(2009-04-04):
谢谢你们,我全部学习了

网友F:
楼主你辛苦了!i 不错总得的好

网友G:
好啊 楼主好样的。。。。。。

网友H:
很好!有很大收获!!!!!!

网友I:
总结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J:
最近在为一台三菱变频器而烦恼

看了楼主的帖子使我收益不少

网友K:
确实是变频器的基本常识,要熟悉。

网友L:
总结的很好,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M:
再细化一些就更好了.

网友N:
一般变频器的说明书里也讲的比较清楚。只是故障一旦出现,也无法依照书中说的处理。也就是若有一些片级维修的资料就好了。

网友O:
本溪北方工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是于2003年8月组建的股份制公司,是西门子变频器中国一级代理及指定专业技术服务中心,西门子可编程序控制器一级代理及指定技术服务中心。本溪北方工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拥有国内最具规模的专业变频器及直流调速服务中心,提供免费诊断、咨询服务。在深入研究变频器及直流调速设计理念和核心技术的基础上,真正有能力对日本、台湾和欧美等百余种品牌、上千种型号的变频器及直流调速及相关设备提供全面解决 方案,成立至今几年来累积维修、维护变频器及直流调速及相关设备十余万台。维修维护的主要变频器品牌:富士变频器、三菱变频器、安川变频器、东芝变频器、日立变频器、三肯变频器、欧姆龙变频器、欧陆变频器、台达变频器、台安变频器、东元变频器、丹佛斯变频器、西门子变频器、ABB变频器、AB变频器、施奈德变频器、爱默生变频器、SEW变频器、KEB变频器、CT变频器、伦茨(LENZE)变频器、伟肯变频器等等。
本溪北方工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以“值得信赖的变频器专家”享誉行业内外。本溪北方工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多年来坚持技术与服务路线,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先进的技术和完善的服务。
地址: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南兴路134号 117000
电话:(0414)4871347传真:(0414)4871342

网友P:
谢谢楼主。总结的不错,收藏了。

网友Q:
进来学习学习哦,比较基础很好。

网友R:
收获很多,楼主很强,谢谢!

网友S(2009-05-07):
进来 学习总结的不错,收藏了。

网友T:
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U:
我们使用的富士变频器使用键盘操作时,运行灯亮,但是没有频率输出,请教各位还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

网友V:
写得不错,值得学习.很好.谢谢.

网友W:
好东西,希望能多有类似的东西看看

网友X:
收获很多,值得一看

网友Y:
学习了,总结的很好。

网友Z(2009-06-13):
可以,还是不错的,以后好好学习

网友AA:
有乱码??第10条那.有乱码??第10条那.有乱码??第10条那.有乱码??第10条那.

网友AB:
拜读了,受益匪浅啊!谢谢了!

网友AC(2009-07-15):
请问楼主在“并联直流母线吸收型使用在多电机传动系统中”电机是如何接线啊,谢谢了啊

网友AD:
学习了!收藏!总结的不错!

网友AE:
西门子变频器440报f001和a0501咋办?

网友AF:
俺请教,设定压力运行,最简单的接线是?

网友AF:
还要哪些参数设置?Thanks

网友AG:
嘿嘿,总结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AH:
哦,写的很好,多学习学习啊.

又想换个名字?

网友:
给定加到最大了,但是电机转速却上不去是什么原因?

网友AI:
变频器的结构与故障分析

网友AJ:
呵呵  很好 多多发来啊

网友AK(2009-08-15):
谢了啊!很有用处的,收获不小哟。

网友AL:
学习,谢谢楼主了!总结的很好。

网友AM:
写得很好,值得收藏,希望以后多发点好的。

网友AN(2009-09-14):
谢谢楼主,看了之后我对变频器又多了一份了解,多学一份知识!

网友AO:
谢谢对于维护很有帮助

网友AP:
请问:CS-B-A002243BE变频器,现在是面板操作控制,想改用外部电位器调速,不知里面参数调整。能否帮忙解决?

网友AQ:
写的不错,但是还不够具体

网友AR:
你好

能指点一下三菱E540报警E240是内部什么元件的故障码?

网友AS(2009-12-29):
LZ 谢谢了哈

等我有文摘了也给你交流

网友AT:
我是新人,来学习学习。不懂的地方很多,希望大家多多的帮助,谢谢大家了!

网友AT:
LZ,有乱码的问题能否解决一下呢。谢谢啦。

网友AU:
学习了啊  要是能在详细点就好了啊

网友AV:
谢谢楼主,学习了,通过学习,对变频器有了新的了解,也增加了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