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

楼主(2008-09-09):
各位大侠,我在做一PID过程时,在状态监控状态下,PID设置值显示"NAN",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

网友B:
多半是除以零(溢出)以后造成的

网友C:
问题描述清楚,我也遇到过:

网友C:
当过程值显示为"NaN",则表示数据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