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KINX版本有要求吗?

楼主(2008-09-09):
我用IFIX做上位机和AB的5000PLC通讯,采用OPC通讯,我都通讯成功了,可ABB的DCS连接不上我的OPC服务器,会是我的RSLINX的版本有问题吗?

网友A:
应该不影响啊

网友B:
要看是否是本机,还是远程的计算机来连接。远程计算机连接,RSLinx必须是Gateway的版本。

网友C:
ABB的哪种DCS?

楼主:
是我的要Gateway的版本,还是远程计算机上要Gateway的版本啊?

网友D:
应该不是RSLINX的版本问题,最好检查一下ODBC数据源管理器

楼主:
有没有再说得清楚一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