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改进

楼主(2008-09-09):
威纶的屏软件里很早就是两个数字键盘,即使用了文本输入元件,按下时弹出的也是数字键盘,自己要做的话,只能用直接窗口,为什么就不能分开呢,用数值输入元件时,弹出数字键盘,而用文本输入元件时自动弹出字母键盘?威纶的软件一直在升级,怎么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呢.斑竹做为威纶的技术支持,是否能给个答复,或反馈一下意见呢.

网友A:
谢谢您的建议,会向研发部反馈!

网友A:
此问题在我们其它系列的产品中已经有所区分,可以分别选择键盘。

网友B(2008-10-09):
可以使用“切换公共窗口”这个功能键来切换。数值键盘是通过放在6号窗口直接窗口元件弹出来的,你可以把你的字母键盘放在其他窗口,比如100号窗口,然后做一个功能键,属性为“切换公共窗口”,这样就会弹出你需要的键盘。这个是EB500的做法。

实际上,在EB8000软件里面,现在的键盘就是随便你挑了,你的输入元件需要弹出哪个键盘,是由你做画面的时候自己选择的。这样就方便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