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不能起励,谁来帮帮我?

楼主(2008-09-09):
我厂一台无刷励磁柴油发电机最近出现如下故障,手动可正常起励建压,转为自动,机端电压只能升至100多伏,然后跳回到零.我查了可控硅,二极管都没有问题,请各位高手能帮我想想是为什么?柴油机是广州柴油机厂生产的,励磁柜是江西赣州电机厂生产的。

网友A:
是否把灭磁开关打到灭磁档了?

励磁板有没有故障?

电机的励磁方式是怎样的?是基波+三次谐波复励的还是怎么的?

没有更详细的资料,没法解答了。

网友B:
等待内行人解答。

楼主:
励磁板换了块新的,励磁方式是主励加复励磁线圈励磁。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你的柴油机是广州柴油机厂生产的,发电机呢?是不是广州电机厂生产的?柴油机组的功率和转速各是多少?因为我们厂也有一台广州柴油机厂生产的发电机组。能不能上传一下励磁柜的图片?

楼主(2009-08-02):
手动可以起励建压,说明后部电路没问题,你可查一下有无机端电压到励磁变压器,如有再检查励磁变压器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