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CP343-1 Lean相连到底是用什么连接协议啊?

楼主(2008-09-09):
CP343-1的IP设置的是192.168.0.1,电脑网卡的IP是192.168.0.2,同一网段肯定没错,子网掩码都是255.255.255.0,机架号槽号肯定也都没有问题,可是在WINCC中当我用TCP/IP连接的时候总是组态不上变量,想采用工业以太网方式时又不知道怎么看CP343-1的物理地址。当在WINCC中采用MPI协议连接的时候WINCC和PLC通讯就正常了。还有就是在step7中我用CP343-1下载程序都没有问题的。请教各位老大,在WINCC中怎么通过我这块CP343-1网卡进行通讯啊?

网友A:
应该严厉打击这些乱做广告的

网友B:
检查一下TCP/IP系统参数的设置..

楼主:
楼上的,点击WINCC中的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再右键点击TCP/IP有一个系统参数,你指的是不是这个啊?我没有在里面设置过任何东西,里面的所有选项都是默认的,是不是这里面要做什么设置啊?

楼主:
明白了,谢谢千山独步,里面应该设置成本机的网卡。

网友C:
在WINCC的通道管理中,TCP\IP的参数....单元设为本机网卡  TCP\IP(AUOT)---即可

网友D:
看来楼主初用WinCC,如4楼设置就ok

网友E(2009-07-07):
初用WINCC ,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主要还是下的教程有问题,呵呵。谢谢几位热心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