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的六千伏变压能否直接启动155kw4极的低压电机?

楼主(2008-09-09):
朋友有一台155kw4极的低压电机,距离变压器(6000kv)180米。变压器容量315kva,请教能否直接启动。但全部负荷开完是共计280kw

可以先开.155kw4极的低压电机。

网友A:
1)低压线路过长;

2)如果按变压器短路阻抗6%估算,155KW电机直接启动,变压器出线端的电压瞬时跌落将在25%以上,电机端的电压将更低.控制155KW电机的交流接触器无法吸合...

  建议采用降压启动...

网友B:
带什么负载?一般不能直接启动.

网友C:
变压器(6000kv)?????????

你电机电压是多少呀,要是不一样肯定不能用的.

网友D:
一般来说:电机直接启动,其功率约为变压器的10%以下比较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