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起重机电机

楼主(2008-09-09):
码头起重机用的最多的电动机?

网友A:
应该是转子绕线式电机

网友B:
一般码头起重电机是用饶线转子,转子串联电阻启动!

网友C:
怕电的猴子※   3楼 回复时间:2008-9-10 20:48:03
一般码头起重电机是用饶线转子,转子串联电阻启动!

网友C:
哦,不好意思,饶线转子式应为绕线式电动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转子绕线式电机

网友E:
我也学习一下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般码头起重电机是用饶线转子,转子串联电阻启动!

怕电的猴子说的没错,补充一点不仅是码头起重机用,而是所有桥式、门式起重机都用这种电机,原因就在于结构简单容易维修。

网友G:
我认为因该是:绕线式电动式,

网友H:
起重冶金用转子绕线式电机

网友I:
绕线式电动机,转子串联电阻启动

网友J:
三相同步绕线式电动式,

网友K:
YZR绕线异步电动机,转子回路串电阻调速

网友L:
楼上的回答全部正确,不知道楼主问这个问题的目的何在

网友M(2008-10-09):
YZR(jJZR)绕线异步电动机

网友N:
变频专用鼠笼异步电机,我中意用直流电机

网友O:
传统控制电路都用绕线式电机,如果是变频控制应用变频专用电机。

网友P:
YZR绕线异步电动机比较多点

网友Q:
引用 网友P:
YZR绕线异步电动机比较多点

网友R(2009-02-04):
转子绕线式电机 变频专用电机。

网友S:
是转子绕线电机加电阻使电机加减速

网友T:
以前用的直流电机全改造 了吗?没有了吗?

网友U:
用三相交流整流子式电动机又称为交流变速电动机.它是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将一个与转子感应电势同相或反相的电压引入转子内,以增加或抵消转子感应电势,使电动机转速在同步转速上下任意变动,型号:JZR

网友V:
港口码头起重机以前的产品中转子绕线式电机用的多,新的起重机变频控制的越来越多了,采用变频专用电动机.

网友W:
新的起重机变频控制的越来越多了,采用变频专用电动机.

如西门子1LG4317-4AA60-Z (Z=A23+K45+H72)

楼主(2009-06-24):
谢谢了,我们单位是用的变频专用电机。

网友X:
 我以前在深圳友联(蛇口)船厂工作过,那里用的是转子三线式绕线式电动机,用频敏电阻作启动,52.3KW,102.KW,小的有15KW,

网友Y:
转子三线式绕线式电动机,用频敏电阻作启动,

网友Z:
港口码头起重机以前的产品中起重冶金用转子绕线式电机用的多,新的起重机变频控制的越来越多了,采用变频专用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