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的方法

楼主(2008-09-10):
向伺服高手请教:饮料瓶子套标机用两台伺服电机控制,送标电机接到启动信号后运转开始送标,当色标传感器检测到色标信号后伺服电机立即停止,送标完成.伺服的位置控制方式电机的旋转数由PLC发出的脉冲数来决定,我的问题是如果我用脉冲量来控制位移,但不能保证脉冲量发完后正好色标传感器也检测到色标信号.如果只用色标传感器的信号来控制电机的停止,但电机的速度很高,要是突然停止,这样会不会造成定位不准?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到预定位置之前减速,检测到色标信号后停止,这样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B:
是不是也可以换个思路,有色标启动减速点,做定长减速停。

网友C:
可以走两段速度进行控制,先高速走定长,高速走完定长,再以很低的速度去抓色标。保证稳稳的停下

网友C:
要是每次走的长度不一样,或者是差距太大,影响到了速度。就要考虑其他的办法了。

网友D:
向高手学习中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E:
传感器接收到色标信号  传给PLC   PLC发脉冲   再接收到色标  就停下来   伺服电机最大的优点是快速起停、定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关于传感器接收到色标信号  传给PLC   PLC发脉冲   再接收到色标  就停下来   伺服电机最大的优点是快速起停、定位!

简单的启停神仙下来也做不到。高速度楞停必然会过冲,就抓不到色标了

网友F:
只通过控制系统可能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硬件需要外加

楼主:
谢谢各位,过冲没事,移动距离只要保持误差在2毫米内就行!不知可否用色标信号直接控制停止,电机的速度为每转1200转.

网友G:
2MM,我建议还是高速走定长(或一电眼看)然后慢寻光标好,我4-5年前作的烫金机在0。2+/-

网友H:
我觉得这种抓色标的问题,利用像我们这样的小型PLC实现的方法就是高速走定长,在接近光标的时候慢速抓光标,这样才能保证伺服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定位!

网友I:
高速走完定长,然后检测到色标时停止。

网友J:
奥诺交流i伺服系统,中美技术合作!欢迎选购!13906469422

网友K:
1、肯定定位不准。大家说的对,检测到色标后才停止会过冲,如果你的设备的生产速度是固定不变的,

这个思路可行,因为每次过冲量都一样了

2、2搂的“有色标启动减速点,做定长减速停”也不失一中好办法,但是结果就是生产效率大打折扣,当

然这种速度能满足楼主的要求就另当别论。

3、如果是瓶子,应该前面有送料机构保证瓶子之间的间距的。兄弟可以从这个入手换个思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