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8-09-10):
请叫哪位能告诉我ABB变频器中PFC宏和SPFC宏有什么区别呀?它们是不是可以通用呀

在PFC宏下,给定电压是不是必须大于实际输入电压5V以上才能运行呀

网友A:
不知所云。

但一拖多恒压供水上一般都用SPFC循环软启应用宏,可以不用额外的PLC实现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