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7中的M中间变量为什么有的找不到出处?

楼主(2008-09-10):
Step 7中的M中间变量为什么有的找不到出处?多数能够找到是什么地方写的,有一些无论是找MB、MW、MD都找不到是什么地方写的,只能找到什么地方用。那位朋友可以告诉我啊?谢谢!

楼主:


网友A:
请使用交叉索引的功能来查询。

楼主:
感谢这位朋友。用交叉变量表也找不到出处。只有R,没有W。

网友B:
是因为编程序的人搞的,他不想让别人看就这样,我这是老外的,一样。也看过国产的,也一样

网友C:
有的在上位机控制的

网友D:
找不到赋值地方
1)在上位机控制的——只是很少和不正规的可能,一般不能这么做
2)赋值是通过变地址寻址方式,这就找起来麻烦点了

网友E:
是不是人机界面上的按钮之类的?

网友F:
极有可能是二类主站控制着这些位

网友G:
因为有些M点,他是用作CPU的某些功能,可以在硬件组态中设置

网友H: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1、人机上要用到的变量;

2、与其它PLC、上位机通信中要用到的变量;

3、你没找到并不表示没有,实际是在向导中、数据块中等地方,而且向导基本都是加密的,你当然看不到了——不过可以看得到地址的解释。

网友I:
要看程序写的是不是还有和触摸屏,上位机等其他的通讯设备有联系。如果就单纯的是个没有通讯连接的程序,那么可以说是没有用!你可以查找一下看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找不到赋值地方
1)在上位机控制的——只是很少和不正规的可能,一般不能这么做
2)赋值是通过变地址寻址方式,这就找起来麻烦点了

网友K:
路过......

你查CPU内存时钟,只有R,没有W的,这个程序应该是在读取内存时钟.

网友L:
是通信的数据发送和接收区

网友M:
我曾经也被这个问题困扰过。有如下几个原因:1来自与上位机,2触摸屏,3程序中使用了MOVE指令

网友N:
在上位机上给的。。。

网友O(2008-10-10):
同意11楼的意见,我遇到过,就是他说的那些

网友P:
有些时候是通过寄存器间接进行变量寻址的,这种情况下是无法查到哪些M地址是被用的.

网友:
不是本机复制的变量!外界通讯赋予的!这是常见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