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调节阀气源故障及解决办法

楼主(2008-09-10):
气动调节阀的气源质量不良是最常见的气动系统故障。
 一、 水分造成的影响和故障
   水分是压缩机吸人湿空气后,在冷却时形成的。水分使气动装置的元件生锈、影响气动元件动作。水分造成的影响如下:
   1.管道。造成管道内部生锈;管道腐蚀,造成空气漏损,容器破裂;管道底部滞留水分造成空气流量不足,压力损失增大。
   2. 元器件。管道生锈,加速过滤器网眼堵塞,使过滤器不能工作;管内锈屑进入阀门内部,引起动作不良,空气泄漏;锈屑使元器件咬合,不能顺利运转;直接影响气动元器件的零部件,引起转换不良,空气泄漏和动作不稳定;水滴侵入执行器内部,造成动作不良;水滴进入元器件内部,使不能顺利运转;水滴冲洗润滑油,使润滑不良,阀门动作失灵,执行元件运转不稳定;阀内滞留水滴造成流量不足,压力损失增大;发生水击现象引起元器件损坏。
   3. 环境。从排气口向外放出的泄放水,污染环境。水分造成的故障可采用的故障处理方法是除水,即压缩机出口温度下降到使所含水分析出水滴,并排除。为此,在压缩机后应设置和安装冷却器和分离器,在压缩机人口安装空气过滤器。水平管道有一定斜度,在低端安装排水阀。出口安装干燥器。
   可采用的除水措施如下。
   a.吸附除水法:用吸附能力强的材料吸附水分,例如用硅胶、铝胶和分子筛等
   b,压力除湿法:提高压力,使体积缩小,温度降低,从而析出水滴。
   c.机械除水:用机械阻挡、旋风分离等除水。
   d.冷冻除水:用制冷设备使空气冷却到露点以下,使水气凝结成水析出。

二、 油分造成的影响和故障
   压缩机润滑油呈现油雾状混入压缩空气,并经受热随压缩空气一起送出,是压缩空气含油的原因。油分的影响如下:
   1.密封圈变形。密封圈收缩,空气泄漏阀动作失灵,执行元件输出力不足;密封圈泡油发胀,摩擦力增大,阀不能动作或执行元件输出力不足;密封圈硬化,摩擦面磨损,空气
泄漏量增大;摩擦增大,阀门和执行元件动作不良。
   2. 环境。工业原料化学药品直接接触空气的场所使原料化学药品性质变化;工业炉等直接接触火焰场所引起火灾危险;使用空气的计量仪器因喷嘴的堵塞而失灵;要求极度忌油环境,由于阀门和执行元件密封部分的泄漏油造成环境污染,油分的清除方法是采用除油滤清器。例如,用离心式滤清器除油雾粒子,用活性炭吸附或用多孔滤芯除油。

三、 粉尘造成的影响和故障
   压缩机吸入有粉尘的空气而流入气动装置,造成气动元件摩擦,损坏和增大摩擦力。粉尘造成的影响如下:
   1.控制元件。控制元件摩擦并磨损和卡死,动作失灵和不能换向;影响调压的稳定。
   2.执行元件。执行元件摩擦并磨损和卡死,动作失灵;降低输出力。
   3.放大器等具有节流件的气动元器件。使喷嘴挡板的节流孔堵塞,因油污而失灵,粉尘的排除方法是在压缩机吸气口安装空气滤清器,进入气动装置前再用空气过滤器过
滤,定期对过滤器进行清洗或更换。

网友A(2009-04-21):
油和气是气动调节阀的两大“天敌”,所以一般情况是在空压机处加装冷凝器与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