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842的纹波问题

楼主(2008-09-10):
3842做的开关电源在直流输出中含有3842振荡时产生的有个和振荡频率相同的高频干扰成分.请大家探讨怎么减小或消除高频干扰成分.

   假设;   1.3842的振荡频率为100KHz
               2.输入工频AC220V 输出电压为DC5V, DC12V

楼主:
高手去那里了,出来探讨探讨... ...

网友A:
加电感滤波
增加滤波性能
加 滤波电容

楼主:
谢谢 你  ,计算公式有吗?

网友B:
3842做的开关电源在直流输出中含有3842振荡时产生的有个和振荡频率相同的高频干扰成分.可在6脚与地之间并25P电容即可.

楼主:
谢谢你,请问频率不同时,这个电容怎么改变,太谢谢你了   'xujungege"

网友B:
开关电源的频率变化跟踪负载变化,控制开关管的导通时间,要求很高千万小心,不可用大点电容,你可看书了解情况.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现在市面的开关电源多用3842(价格便宜),而纹波较大.我现在需要一个纹波较小的电源.纹波要求2/1000.你可以给我介绍一种电路吗?  输出 DC 5V  15A     DC +12V 10A   -12V  10A .可以用多台电源.

网友C:
建议用美国VICOR的电源,纹波效果特好,Bob.cai@ce-power.com一起探讨,我可以给个方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