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对控制卡有个疑问,拜求答案

楼主(2008-09-10):
今天我听到一个朋友说,他的客户用控制卡控制步进电机,没有用步进驱动器就可以。费解!!很费解!!!问其型号又不说。

或者说什么情况下步进电机不需要驱动器就可以工作。我是个菜鸟,在这跪求答案了,谢谢你。

网友A:
一般而言,控制卡只能出逻辑信号,驱动器才是将逻辑指令信号放大为可驱动电机的功率电压/电流。步进没有驱动器是绝对不可能工作的,除非楼主的朋友所说的控制卡是集成了驱动的一体化卡,市面上确实有这样的产品。

楼主:
小弟在这谢谢你了!!!

网友B:
确实有步进电机控制器和驱动器集成的,我们这里就有的。http://www.bjmttc.com/bjmttc_Product_2738714.html

网友C:
做在一起了,就可以忽悠不用驱动器了。

好像电机加上丝杆,做一起就可以忽悠成直线电机了。

网友D:
做在一起,是不是体积很大啊?那它们的散热.......................................?

网友A:
看功率等级了。

网友E:
那好比PC整合显卡的主板了么

网友F:
"那好比PC整合显卡的主板了么 "

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