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系统一定要采用编码器吗?

楼主(2008-09-10):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伺服控制系统一定要采用编码器吗?

网友A:
一定需要编码器,因为伺服系统需要得到当前位置/速度,形成控制闭环。

网友B:
即便不是编码器,也总是需要其它形式的位置和速度反馈元件的!

网友C:
编码器主要是起反馈作用的。伺服要形成闭环,就要有反馈的东西。或者用别的形式的反馈也可以啊

网友D:
可以不用,你把编码器换成光栅尺啊什么的也可以。

但是必须有个反馈元件。

网友E:
那你想用什么?只要是能精确反映出位置或速度的电信号都行。

网友F:
是需要的,即使是开环控制,也是需要的

网友G:
肯定要用编码器啦,不然怎么能得到你想要的控制效果啊,只不过编码器的形式有好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