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文本TP04G问题

楼主(2008-09-10):
在文本TP04G-AS2使用过程中,老是显示“The version of F/W
and BIN is different
Press ESC 5 seconds
Return to System
”,说明书中指出“如果人機軔體的版本與TPEdit軟體通訊檔案(*.BIN)不符合時,則人機頁面會顯示
下列訊息,告知使用者兩者版本不符
”。我也是试用了1.09和1.10版本的TPEDIT,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请教各位大虾,再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文本格式化来解决。

步骤:(1)按下[ESC]按钮进入系统画面  (2)进入SETTING页面,选择密码设定,启动密码功能  (3)退出到系统初始画面,再重复上面的操作,此时TP会提示输入密码,输入8888 (4)出现的画面 TP会提示是否格式化程序,确认格式化,格式化完成后,完全退出,再重新下载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

楼主(2008-10-23):
不好意思!最近总出差,没有时间回复,请原谅。该问题已经解决了,解决方法就是按“一点意见”兄说的,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