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08-09-10):
客户订购一台伺服电机BSH1403M01A1A,是光轴,不是带键的

现在电机配合使用时发现需要带键的,我们想了下,把伺服轴拆下来,洗一下.但编码器好象挺难拆,是德国法蓝的.挺麻烦,里面轴转时,编码器不转,但把那个弹片松掉时,轴转,编码器也在转..搞不清楚什么原理!!

现在我们想加连接轴,来配合.

想问下大家,有碰到这种问题的吗? 大家是怎么处理的,谢谢!

网友A:
换个连轴器吧。

没看过再加工轴的,伺服的编码器较为精密,而且往往角度位置有要求,所以一般不允许拆解。

楼主:
我们2个人,拆了2个小时,拆到后面不敢了.不知道原理,拆不出来.

现在没办法,只有加连接轴.......汗!

网友B:
没办法,只有加连接轴.......

网友C:
把伺服轴拆下来,洗一下.但编码器好象挺难拆,是德国法蓝的.挺麻烦,里面轴转时,编码器不转,但把那个弹片松掉时,轴转,编码器也在转..

你铣轴就可以了,干吗拆编码器啊。你拆了的话,估计电机就废了。也不会给你维修的。

你直接想法固定后,洗就可以了啊。松下、安川都有铣轴的。

网友D:
拆坏再买个吧,哈哈

网友E:
如果应用没有任何精确度要求,铣轴也就铣了吧!伺服轴钢号较高,又都是调质处理过的,硬度和韧性不低,铣完了,安装精度也就没了!

网友F:
可以不用拆下来铣的,只是注意点,尤其轴向不要受力。三菱电机经常铣的,都没问题

网友E:
除非万不得已,不建议铣轴。

网友G:
你们的工资多高啊?有你用两个人拆的这些时间和发贴的时间早就够买一台了

网友H:
看过再加工轴的,伺服的编码器较为精密,而且

网友I:
是不是因为编码器在安装的时候有位置要求的.以前我们拆过一台伺服电机.拆过编码器后,再重新安装.发现电机不动了.用手把电机轴转几下就可以了.,但是重启又不动了.还是需要用手转动几下才能动,是因为编码器装配的原因吗?

网友E:
是的!编码器的安装与电机的电角度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要求。

网友J(2008-10-23):
除非万不得已,不建议铣轴。

=============

轻者影响精度,重者报废

网友K(2009-04-22):
拆这种伺服电机需要专用工具吧,好像编码器和电机的接口处做死的,不好拆啊

网友L:
编码器的安装花样很多的。编码器如果是绝对值的就可以拆哦。自己安装起来就麻烦了

网友M:
拆编码器其实很简单,关键是要找到位置点

网友N(2009-05-22):
如同以后如同如同后如同以后

网友N:
我是施耐得的代理,根据您说的这个问题,我想再修意义不大了,最好的办法只能找你原来买的那个地方再买一个,或者你可以从我这里买,13770769066张教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