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的开关和指示灯怎么接呀,

楼主(2008-09-10):
380V的开关和指示灯怎么接呀,,指示灯是2线

网友A:
开关就不说了,指示灯选用380V的,接法和220V,24V一样,只是用的是2根火线罢了.

网友B:
有380V的指示灯吗 ?好象没见过。380开关上引1控制相线接指示灯,灯的另一脚接N线   。完成

网友C:
跟接220V的一样,只是把N线,换成了火线.

网友D:
我知道。扳下断路器。接上东西。后合上断路器。搞定!!!!!

网友E:
平时怎么接线就是怎么接到  不同的是两根都是相线

网友F:
相线对相线380v

对地 对中线220v

看灯是什么样的就怎么接~~

网友G:
热心人不少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相线对相线380v

对地 对中线220v

看灯是什么样的就怎么接~~

网友I(2008-11-18):
这样就行了啊,不明白我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相线对相线380v

对地 对中线220v

看灯是什么样的就怎么接~~

网友K:
小心点呀,一定要先把电源拉下来再弄

网友L:
搞清楚指示灯是380V还是220V的再接

网友M:
只不过是电压等级变了,接线方式都是一样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有380V的指示灯吗 ?好象没见过。380开关上引1控制相线接指示灯,灯的另一脚接N线   。完成

误导他人 ,有380的指示灯 ,接两个火线就可以

网友O(2008-12-20):
顶sd642476 ,不过有时爆了两相保险,指示灯还是亮着,要注意!

网友P:
这个鸟问题想想就知道怎么接了。仪表工这个该熟悉呀。

网友Q:
我觉得要看指示灯的额定电压是多少,如果是220就接一个相线一个零线,如果是380的接任意两个相线间就行了吧

网友R:
380开关上引1控制相线接指示灯,灯的另一脚接N线

网友N:
指示灯,就接俩个火线

网友S:
首先确定你的指示灯是多少伏的,然后再去接,楼上很多的接方法你看看就行。

网友T:
在380v开关的旁边最好增加一只两相开关:其中,电源端火线引自三相开关、零线引自控制盘上的总零线,指示灯就接在该两相开关的下端且中间有保险丝保护。

网友U(2017-08-20):
380V的指示灯直接接两相相线,灯前用加熔断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