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安装问题

楼主(2008-09-10):
已经安装wincc N遍了,系统安装时就提示Win2000 SP4安装WInCC V6 SP2时提示以下错误:

Printit.exe

print1.exe

cc_DPSRV.EXE

protcs.exe

出错,但是安装却正常结束。进入wincc画面后,尽管安装授权,但是仍然提示为演示状态,按下激活键后,又提示授权有二个安装不完全,无法激活。打开wincc例程时,画面无法打开,显示无法识别文件,郁闷中。

楼主:
修改一下,系统为winxp +sp2

网友A:
WInCC V6 SP2应在windows-xp-sp2系统下安装

网友B:
這個問題是Wincc的Bug,原因是SQL數據庫的語言與中文Wincc存在差異。

這些提示會影響Wincc的報表系統,但是對于學習來說,并不會造成很大的障礙。

安裝英語的操作系統會修正這個錯誤,或者使用更高的Wincc版本,對于正版用戶,可以向西門子索取Hotfix補丁。

以上~~~

网友C:
WINCCs授权好像需要按准购3、4个,你全部安装了吗?只有64K那种不行,当他提示你需要安装授权的时候你看看还缺哪几个然后都装上就应该解决了,你安装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记不清楚怎么回事了

PS:那几个文件是不是病毒啊?看着很陌生

网友D:
我感觉是wincc中sql2k的安装软件有问题,使用正版的没这种现象。网上下载的有这个问题。

网友E:
同感,我装WinCC V6.2也是N次后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