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simatic的问题

楼主(2008-09-10):
请教各位simatic的问题

我是个初学者,请教各位simatic s7的问题,在网上下的SIMATIC.Step7.v5.4
安装完后用梯形图,按download出现这个
download 33:17090
A connection between your PC/programming device and
the PLC cannot be establish
好像是说电脑和PLC没有连接,我没有PLC,不能下载和调试,但在学校使用的电脑也没有和PLC连接就能下载调试,我看过主机后面板没有多余的线连出来.还有那个眼镜按钮一直是灰色的,求教各位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有授权吗、如果有你看一下你的硬件是否连上

网友B:
你没有PLC  你下载到哪去啊?

网友A:
还有你的先将模拟软件打开、在下载

网友C:
要安装仿真软件

网友D:
对,找个PLCSIM 5.4-sp1装上去,就可以模拟下载了.

网友E:
你还没有安装仿真软件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我去找个仿真软件试试

网友F:
找到PLCSIM 5.4-sp1安装后,还要记到PLCSIM 5.4-sp1是要授权的哈!找个授权安装后才能用哈

网友G:
同意9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