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与SIKORA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8-09-10):
请教各位,FX2n与SIKORA的通信问题,各位有没有SIKORA的中文说明书,能给我发一份最好了,谢谢

网友A:
SIKORA是什么东西?

FX2N用RS485还是什么与之通讯?

楼主:
SIKORA是测量线径的偏心仪,主要的问题是:

SIKORA有两个输出接口,一个232一个485,从232口接到电脑可以正确的显示偏心状态,但接到FX2n上不可以(在FX2n上我用了个232BD板,FX2n的输出连接到显示器的)

又试了485口也不行

我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感觉主要还是484或232的通信问题

请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