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元件的控制极触发电压和电流是否越小越好?有什么要求?

楼主(2008-09-10):
       在     调   速控制线路中可控硅元件使用还是很多的,维修中发现有些进口元件性能超群,但控制极灵敏度很高,触发 电流电压很小反而不好用,易受干扰.你在实干中碰到过吗?

网友A(2009-08-25):
我以前有在一家玻璃纤维厂工作过

8KW的电热炉.有2只KP-100A的晶闸管,它的维持电流在十多毫安,最好不要超过20,多了好象不稳定.

触发电压在3负左右。

以前我有做过两只管子配对,参数要一样。

用的时候还算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