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是380V的,我应该用什么来控制水泵的起停

楼主(2008-09-10):
水泵是1500W的,我现在有个10A的开关,三个触点的那种开关,另外有个指示灯,请告诉我怎么接线,谢谢了

网友A:
说的不清楚,开关什么样,用接触器,加按钮控制,你不会?,

3个触点,应该6个接线端,3进,3 出就行了

网友B:
把三相空开串在水泵和电源之间就可以了

网友C:
买个带开点的接触器和24V电源。开关和电源控制接触器线圈,接触器的触点连接水泵的三相。接触器的开点通过电源连接指示灯,表示状态。

网友C:
噢,上面关于指示灯的说法不对。1 .5KW的水泵最好用GV3的空开,那个空开有被选件(表示通断的开点),通过它可以控制指示灯。

网友C:
刚才的说法也不准确,查了一下施耐德的选型手册,空开选用GV2-ME14C+GV-AN11 这个就可以,GV-AN11是反应状态的开点(连接指示灯)。型号 其他厂家能完成相同功能的也可。

网友C:
刚才说的也不准确,最好有个控制的按钮,通过按钮控制接触器得失电,接触器的触点连接水泵的电源进线。通过空开控制接触器的得失电不对。

网友A:
你什么时候一下说对呀! 哈哈!

网友D:
你这只能把三相电接空开后直接进水泵,通过空开停送水泵。

网友E:
你上网查查,这也要问吗

网友F:
楼主是在考考大家吧。

网友G:
直接把开关串接在电源与电机之间即可,指示灯接在开关下面的任意2根线上就行。

网友H:
呵呵  把10A的空开换大点  直接控制水泵的起停  不要用指示灯浪费  呵呵

网友I:
继电控制回路,很简单的 另加热继保护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继电控制回路,很简单的 另加热继保护

网友K(2011-06-02):
浮球阀来控制水泵启停,根据水位来启停水泵

网友L:
这问题,无语中!!!!!!!!!!!!!!

新麦子~!

网友:
连山寨的电工都知道怎么接 ~!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