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PLC控制2台伺服电机

楼主(2008-09-10):
各位高手:

     我现在要用台达PLC控制2台台达伺服电机,要求是用EH2系列的PLC直接输出脉冲给2个伺服驱动器来分别控制2台伺服电机,2台电机的速度是一个定比,也就是说PLC输出的2个连续脉冲也是定比(只要求这个比值稳定,其它不作要求),PLC编程怎么实现这个功能?急!邮箱:sk303723@yahoo.com.cn

网友A:
给2台伺服发送同样的脉冲,将2台伺服的电子齿轮按你要求的定比设置即可!

楼主:
谢谢,这样可以实现功能,但我的比值还要经常更改,而且我还有一个人机界面与PLC通讯,在这上面改比较方便点。

再我想问一点台达的EH2系列的PLC浮数点运算是直接输入十进制数还是先转换成二进制数再应用指令?

网友A:
通过485与伺服通讯,在人机界面上直接修改电子齿轮比,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直接输入你要求的技术参数,经过换算,再送到每个伺服的电子齿轮。人机界面好像不支持浮点输入,要通过程序进行浮点数的来回转换。

楼主:
你好高工,能不能把你的电话发给我,以后我遇到问题可以直接请教您!我的电话15929893634,发我邮箱也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