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 数据块是不是有断电保持功能。

楼主(2008-09-10):
 S7-300 数据块是不是有断电保持功能。

网友A:
数据块保存在工作存储器中,是否能够断电保持可以在hw config 中,cpu属性-〉Retentive Memory中设定。没设定的数据块不能够保持。

我也是初学者,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数据块当然是断电保持的,不用设

网友C:
同意3楼说法

网友D:
断电保持,不用设

内部的M位要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