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斗吊变频改造,哪位专家这方面有经验的请帮忙发表建议?

楼主(2008-09-10):
有一台抓斗吊,以前是串电阻调速,绕线电机,现在想改成变频控制,绕线电机将二次短接,有谁改造过还请多提意见??

1,变频器选型方面有何注意事项?

2,控制方式上有何注意事项?

3,闭合机构和提升机构如何实现同步运行?

4,是否必须采用闭环控制,编码器该如何选型和安装?

5,原有的电机风扇是否必须改成电机风机?

6,联动台控制方式如何,是否仍采用原有控制方式?

7,改成变频器后,机构运行速度是否会有影响?

8,改造后在节能及设备维护方面有什么具体的提高?

9,现场为金属粉末环境,变频器如何防尘及防震?

10,采用DP总线通讯方式是否可行及防干扰办法?

尽请各位行家及专家提供宝贵意见,再次先行谢过。

楼主:
初步议定方案是采用ABB ACS800变频器,总线通讯方式,带触摸屏,S7-300PLC控制

网友A:
“改造后在节能及设备维护方面有什么具体的提高?”

1、不会“节能”,增加了变频损耗10%;

2、设备投资、维护费用大幅提高;

3、建议不需要改造,用异步绕线电机控制,操作方便,维护简单,不误生产,安全可靠!

网友A:
4、变频改造后,抱闸制动控制受阻,安全可靠性变差;

网友B:
为什么要改造啊?//////

网友C:
可以改造呀,我们在抓斗机上已有成功的案例。无锡益多电厂的抓斗机用的变频器就是我们的。

1.选择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

2.控制方式要选择矢量控制

3.利用变频器输出的频率到达信号可实现同步

4可以采用开环控制,不需要安装编码器

5.原有电机风扇不需改变

6.联动操作台不需改变

7.改变后机构运行速度优于改变前

8.改装变频后,节能不明显但维护费用会降低

9.现场环境有金属粉末应注意,控制柜应密封,变频器选择过桥安装

10.加装滤波器和良好的接地可防干扰

网友D:
你可以参考一下门机或是龙门吊那样的成品呀

网友E:
我公司在全国几十家行吊上实现主吊、开闭电机的单手柄、四绳平衡、智能沉抓控制,若需要资料联系我025-83431118,黄先生

楼主:
3楼刘工所说的维护费用大幅提高是指什么方面。

采用变频加PLC控制后,线路简化,故障易查,由于接触器等动力触点数减少,故障率应该是减少的

还请刘工能详细说一下具体指哪些方面。

楼主:
从理论上说都不能说明好坏,只有实际应用后才能检验出变频改造后的效果,所以还是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同仁可以提供一些意见,即使是改造后效果不好也可以说说

网友A:
1、原来系统坏了,一般电工会很快修理好的,方便,不误工!

2、变频器控制后,需要高级工维修人员,在技术上很不方便,经常一个小问题,停工!

3、而且维修费用大,动不动上千上万!!!

楼主:
刘工说得也在理,变频器出问题了,一般人可能就不会处理了,延误生产,单次维修费用高也可是事实

但是现在的很多系统只要用到电机的都有变频控制的趋势,而且现在变频技术也是相当成熟的技术,在各个行业的应用得到检验

说到维护人员,我觉的也不是问题,先进的东西才能促进我们去学习,提高,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学习掌握基本故常维修也不是问题

除非变频器本身出现问题,一般也不需要专业人员来处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原来系统坏了,一般电工会很快修理好的,方便,不误工!

2、变频器控制后,需要高级工维修人员,在技术上很不方便,经常一个小问题,停工!

3、而且维修费用大,动不动上千上万!!!

你老古董了,变频器有那么容易坏???搞个触摸屏故障监控所有故障一目了然,修起来比接触器控制的快多了,,,,

楼主:
我觉得变频器控制系统在设计安装调试中把好关,各种接地保护都做好,规范布线,平时注意保养与维护,也不是经常会坏的

网友G:
听说全国劳模孔祥瑞搞过

你可以请教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原来系统坏了,一般电工会很快修理好的,方便,不误工!

2、变频器控制后,需要高级工维修人员,在技术上很不方便,经常一个小问题,停工!

3、而且维修费用大,动不动上千上万!!!

因为变频器维修不方便就不用变频器真可笑!说你是老古董一点也不过份,按你的理论人类现在还停留在原始社会,中国工控技术何时才可与日欧比美,造成今日的局面都是你这群老朽之冤孽也。看了你的贴我发现你太可怜了,被别人称为老师的人还在这个圈里混,太可悲了,你的想法有多么落后,太可气了,就那么一点知识还在这里高谈阔论,误人子弟。

楼主:
大家应该互相尊重,我提问的目的就是大家各抒己见,提出一些宝贵建议,特别是这方面有经验的朋友给出一些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知识。

网友H:
如果是新产品,性的设计,用变频,如果老产品.我看就没必要改变频,费用还是很高的.

网友A:
“按你的理论人类现在还停留在原始社会”

1、按你的理论,你就不要用筷子吃饭了,寻个保姆给你喂饭!

2、按你的理论,你就不要吃饭了,天天到医院输液就行了!

网友I:
那是,驴自己拉了一辈子磨,你现在用机械拉磨,不用它了,它不跟你急才怪!!

初中毕业在实习工厂握了几十年钳子把,03年还用老虎钳烧毁软起动!好容易靠文化大革命中捡来的破教材,当上现在的滥竽充数老师!你现在给他讲什么“矢量变频”.......??甚至更高深的技术???

你想抢他饭碗,甚至砸他的饭碗??当然他要狂吠,当然要极力排斥,当然要垂死挣扎!!·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理论人类现在还停留在原始社会”

1、按你的理论,你就不要用筷子吃饭了,寻个保姆给你喂饭!

2、按你的理论,你就不要吃饭了,天天到医院输液就行了!

胡搅蛮缠

网友F:
严重同意楼上,,,楼上上的

楼主:
大家还是稍安勿躁,不要互相抨击了,我们都是文化人,讲技术的,要的是知识。

网友K:
我支持刘工,改造得讲究效益和性价比,不是某些人急功近利的一时冲动

网友L:
我改造过 这种项目,我用S7-200, 安川的变频器,带编码器闭环。从效率上讲 提高了不少。

网友M:
同意与支持刘工

就象我们买东西一样

要有性价比的

网友M:
我以前参与过抓斗吊车的改造。有一点心得

变频器我们选择的是安川的G7系列,现在好像是用F7了吧,我们用它是因为是最便宜的进口货,当然你可以选择更好的

控制我建议你还是用原来的底,因为这样操作人员好上手 ,闭合和抓斗机构因为卷筒钢丝绳的圈数不一样,如果抓斗不是必须要精确同速的话,我还是建议你直接用手动机械连锁,一般的控制人员可以控制的很好的,我看到过很多。

你不需要用编码器的,

风机是一定要改掉的因为电机比原来需要更多的冷却

联动台不需要改

改你变频的运行速度不会有影响的,相反你的速度曲线会比以前更好,所以对设备机械冲击根小

如果要图的话我可以发一个给你

xiaxiaoqixuan138186@sohu.com

网友N:
北方区一级代理,指定售后服务中心,专一专注于ABB变频器,QQ:237145552   MSN:abblm@live.cn   TEL:13911393725    网址:www.ounengkeji.com

网友O:
引用  :JSS135    21楼 回复时间:2008-9-21 18:06:47

那是,驴自己拉了一辈子磨,你现在用机械拉磨,不用它了,它不跟你急才怪!!

初中毕业在实习工厂握了几十年钳子把,03年还用老虎钳烧毁软起动!好容易靠文化大革命中捡来的破教材,当上现在的滥竽充数老师!你现在给他讲什么“矢量变频”.......??甚至更高深的技术???

你想抢他饭碗,甚至砸他的饭碗??当然他要狂吠,当然要极力排斥,当然要垂死挣扎!!·

-----------

以前是牛车甚至驴车当运输工具,那真是好维护又好操作!现在大家都用汽车,维护很复杂也很麻烦,为什么大家都乐意用汽车了呢?大家都傻啊?

再引用刘志斌 的回复内容:

1、原来系统坏了,一般电工会很快修理好的,方便,不误工!

2、变频器控制后,需要高级工维修人员,在技术上很不方便,经常一个小问题,停工!

3、而且维修费用大,动不动上千上万!!!

-------

完全是无知无畏、胡搅蛮缠、啥求不懂、误人子弟的表现,一付无耻无知的嘴脸!!估计还是家族遗传基因在起作用——弱智加白痴!!你给他说正常人的话,他听不懂的!那些同意和支持他的人,你们混在共空论坛上,似乎更可怕,更让人同情!!

网友O:
抱歉!

有错别字:你们混在工控论坛上........

网友P:
我们也想改造,

也是抓斗,我们一个月需要更换钢丝绳得100多米,平均四十天更换一次

太浪费了,

想改为变频器控制最好用AB的PLC控制

网友Q:
我支持刘工,改造得讲究效益和性价比,不是某些人急功近利的一时冲动。

很多人考虑的是买卖。当然买卖交易可以促进社会发展,也可以产生很多利润与回扣。

网友R:
1.ACC 800+ S7 300 DP 组网做系统

1.OMRON C200H+G7 DP通讯组网,

支持,开闭电机都带整量式编码器,做闭环调速系统,同时加高速计数模块,可以做到抓斗的半自动化操作。安全可靠,工作效率高。

我司有这方面的成熟运用的经验,有兴趣我们可以聊聊。QQ,893199863

楼主:
楼上的朋友期待与你交流

网友S:
参考我的文章啦.

楼主(2008-10-12):
楼上的,你的文章在哪里

网友T:
变频器改造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1、改善机械的特性,减小冲击,可以延长使用寿命。

2、轻载时可以弱磁调速,(比如空载的时候可以在基速以上运行),增加工作效率,即恒功率调速。电机选型的时候是按照最大负载设计的,空载和轻载就是浪费,特别是在支持和开闭一起当作吊钩吊装货物的时候。

3、支持,开闭做速度闭环,为防止闭斗不严,支持、开闭间还要做恒张力控制。

楼主:
3、支持,开闭做速度闭环,为防止闭斗不严,支持、开闭间还要做恒张力控制。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如何实现?

网友U:
我做的是门机变频改造,文章是05年挂上去的,名字叫<<电控新技术在门机上的应用>>,不知道还在不

网友V:
楼主,支持你使用ABB ACS800变频器的方案。

我是ABB中国有限公司服务中心的,开展参与过很多有关变频器的改造项目。对你所提到的改造方案感兴趣。

可以的话,我们之间可以讨论关于项目改造的技术意见,或者开展合作。

如有意,请将详细情况发至jimmy-runjie.jiang@cn.abb.com

网友W:
要改肯定有改的必要,原来的系统是可以用,肯定不是很方便才改嘛,呵呵

网友U:
文章在05年就发出来了,叫门机电控系统改造

网友X(2009-02-05):
其实改造的东西 怎么说呢,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厂家消费不了钱让用

搞个什么项目  真实的我感觉变频不一定好,不用能量回馈的话还费电,

有些误区要避免,不一定贵的就是好的,变频有优势 还是改造成本太大 从私人企业没有必要 国有可以。

用回馈超级贵。

网友Y(2009-03-26):
主核心的是抱闸控制,还有抓斗和提升的同步控制。

网友Z:
其实关于改造每个人的出发点和考虑的问题是不同的,刘工遇到的现实的问题是存在的 有些工厂的电工技能水平真的不行,变频坏了维修方漫天要价(水很深)的也有 你还不能不给,这个问题不能忽视 ,变频器控制也有他的优点,我觉得更多的还是看实际情况

网友AA:
不管怎样,已经改造了,效果也不错

网友AA:
大家有这方面的技术问题可以交流

QQ:435757746

网友Y: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吗,我记得好久以前久贴出来了。

网友AA:
事实上,改造还是要看实际工况和生产需要,是否满足现场环境及生产要求。

网友AB(2009-06-14):
改了吗,如没改请拨13625488458,我们有成功的案例,变频器选用安川的

网友AC:
变频改造主要是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公司有这个必要

2 有这方面的维修人员

我从事起重机设计2年多 也改过 我们用的是爱默生的3000 加力矩追踪即可 也就是说在起升和抓斗开闭电机的变频器上实现力矩信息共享,

当然力矩检测设备也需要考虑。但一般不是很难。

仍旧利用原有的联动台控制。控制的方法按原先的控制原理,尽量做到简单,易维修。

考虑到好粉尘的因素 你最好在选变频器的时候选防尘的板子 在散热片上加上过滤网即可。

仍旧用原来的YZR电机 不用加什么散热装置 粉尘情况下 要做到防粉尘散热肯定要差些

改造后维修费用降低 但技术要求要大些

改造中注意 要选好合适的能耗电阻

有问题 欢迎一起探讨 QQ274780191

网友AD(2009-08-05):
1:关于变频器选型的问题,一定要选高力矩电流矢量型,如蓝海华腾V6型,闭环控制并带有分频输出,以便给PLC提供开斗毕斗信号。
2:控制方式可以采用单杆或双杆,如单杆四方向及开,闭,升,降,单触点控制,这是自动运行状态,双杆及升降一个杆,开闭斗一个杆,这是手动运行状态。
3:同步运行的方式有很多,及两个变频器本身可以实现同步运行,可以通过PLC通讯方式,还可以用伺服,还可以用模拟量输出方式解决,你认为那种方式你最熟悉就用那种。
4:变频抓斗要做的很好必须要采用闭环控制,开环速度和力矩都很软,效果不好,编码器可以在线绕式电机后安装,有一套机械图纸,以后提供。
5:原有风扇不动,不影响电机使用寿命。
6:省掉联动台花几十块钱买个四位单杆开关。
7:开闭斗略慢10%,下降时可以飞斗撂下,提高效率。
8:在柜体上安装风扇及抽风设备,定期对变频器板子进行除沉。
9:有专门金属防膜变频器。
10:有总线通讯方式可以,但是最主要的是干扰源在何方,能否消除干扰将源头找到。
11:线饶式电机转子短接后没有任何影响,优点力矩大过载能力强,性能将比变频电机更优越,但是安装旋转编码器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AD:
变频器不会轻易坏的,钢丝绳也不轻易断。13572208945

网友AE:
北京欧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ABB变频华北区域代理商 北方服务中心
竭诚愿意与各位朋友真诚服务。。
郭旭
QQ 787801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