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应用心得-大家来交流补充

楼主(2008-09-10):
仪表应用心得-大家来交流补充

一、心中的体会

  仪表应用是针对温度、压力、流量、物位、湿度……等领域的精确测量控制。

在我们的生活中随时感受各种物理量,而没有在精确测量吧了,在感觉中自我调节。

中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出了四种论断疾病的方法,这就是望、闻、问、切四诊。

望诊:就是医生运用视觉来观察病人全身或局部的神、色、形、态的变化;

闻诊:就是医生凭听觉和嗅觉辨别病人的声音和气味的变化;

问诊:疾病发生的时间、原因、经过,过去、部位、习惯、嗜好等与疾病有关的情况,

切诊:切脉和按诊,是切按病人的脉搏和触按病人的皮肤、手、腹部、四肢诊断疾病的方法;

在工业生产中测量温度、压力、流量、物位、湿度……等也运用了望、闻、问、切四诊。

望诊:运用视觉来测量物体的高低、颜色变化亮度,我们的老祖先凭肉眼观察火色而判定烧窑时的温度,俗称看火;玻璃瓶漏沙计时;

楼主:
二、推荐文摘:传感器的选择的要求

选择合适的产品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传感器而言,种类就有很多,一旦选的不好,就会给后期工作带来很多的麻烦。

1、根据测量对象与测量环境确定传感器的类型

要进行—个具体的测量工作,首先要考虑采用何种原理的传感器,这需要分析多方面的因素之后才能确定。因为,即使是测量同一物理量,也有多种原理的传感器可供选用,哪一种原理的传感器更为合适,则需要根据被测量的特点和传感器的使用条件考虑以下一些具体问题:量程的大小;被测位置对传感器体积的要求;测量方式为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信号的引出方法,有线或是非接触测量.在考虑上述问题之后就能确定选用何种类型的传感器,然后再考虑传感器的具体性能指标

2、灵敏度的选择

  通常,在传感器的线性范围内,希望传感器的灵敏度越高越好。因为只有灵敏度高时,与被测量变化对应的输出信号的值才比较大,有利于信号处理。但要注意的是,传感器的灵敏度高,与被测量无关的外界噪声也容易混入,也会被放大系统放大,影响测量精度。

3、频率响应特性

  传感器的频率响应特性决定了被测量的频率范围,必须在允许频率范围内保持不失真的测量条件,实际上传感器的响应总有—定延迟,希望延迟时间越短越好。传感器的频率响应高,可测的信号频率范围就宽,而由于受到结构特性的影响,机械系统的惯性较大,因有频率低的传感器可测信号的频率较低。在动态测量中,应根据信号的特点(稳态、瞬态、随机等)响应特性,以免产生过火的误差。

4、线性范围

  传感器的线形范围是指输出与输入成正比的范围。以理论上讲,在此范围内,灵敏度保持定值。传感器的线性范围越宽,则其量程越大,并且能保证一定的测量精度。在选择传感器时,当传感器的种类确定以后首先要看其量程是否满足要求。但实际上,任何传感器都不能保证绝对的线性,其线性度也是相对的。当所要求测量精度比较低时,在一定的范围内,可将非线性误差较小的传感器近似看作线性的,这会给测量带来极大的方便。

5、稳定性

  传感器使用一段时间后,其性能保持不变化的能力称为稳定性。影响传感器长期稳定性的因素除传感器本身结构外,主要是传感器的使用环境。因此,要使传感器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传感器必须要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在选择传感器之前,应对其使用环境进行调查,并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选择合适的传感器,或采取适当的措施,减小环境的影响。传感器的稳定性有定量指标,在超过使用期后,在使用前应重新进行标定,以确定传感器的性能是否发生变化。在某些要求传感器能长期使用而又不能轻易更换或标定的场合,所选用的传感器稳定性要求更严格,要能够经受住长时间的考验。

6、精度

  精度是传感器的一个重要的性能指标,它是关系到整个测量系统测量精度的一个重要环节。传感器的精度越高,其价格越昂贵,因此,传感器的精度只要满足整个测量系统的精度要求就可以,不必选得过高。这样就可以在满足同一测量目的的诸多传感器中选择比较便宜和简单的传感器。如果测量目的是定性分析的,选用重复精度高的传感器即可,不宜选用绝对量值精度高的;如果是为了定量分析,必须获得精确的测量值,就需选用精度等级能满足要求的传感器。对某些特殊使用场合,无法选到合适的传感器,则需自行设计制造传感器。自制传感器的性能应满足使用要求。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考虑到了上面几点,就可以选择到合适的传感器了。

楼主:
三、传感器的常用参数表,请大家来补充。

楼主:
四、行业发展:应用需求

经过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的建设与发展,我国电子仪器仪表已经初步形成产品门类品种比较齐全,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和开发能力的产业体系,显示控制仪表已成为国内较大的生产行业。

显示控制仪表适合温度、压力、流量、液位、湿度……等领域的精确测量,及PID调节控制;控制的执行器类型有电动调节阀、气动调节阀、电磁阀、交流接触器、固态继电器、可控硅、等,

楼主:
五、产品类型:

显示控制仪表领域经过近年的发展,技术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逐步向人工智能化发展,品种有单路PID调节器、四路PID温度控制模块、流量积算仪、单显或多路显示报警仪、电工显示仪表(交流电流、电压)、数字式触摸无纸记录仪、模拟式无纸记录仪、开关量及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增加通讯功能就组建基于RS485FCS现场总线型计算机监控系统,通讯距离达到1200米;安装形式有盘面安装或DIN系列导轨安装型智能模块,配合计算机、触摸屏可组建小型DCS系统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六、行业的服务体系:

目前产品的应用广,应用者的技术含量各有差异,技术服务提高到新的要求,就必须建立完善的服务体系,各个生产单位多在各地区建立办事处及服务机构。

例如: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已建立起完整的全国服务网络,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汕头、南京、无锡、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济南、青岛、武汉、长沙、杭州、温州、昆明……等地均已成立了分公司或办事处,为客户提供快捷周到的各项售前及售后服务。并以香港母公司作为海外市场总部,已在欧洲、北美洲及大洋州成立海外市场营销及服务分公司,服务于海外市场。实现了全球联保对于客户装在设备配套使用的仪表,无论设备销往全球任何地区,当第三方终端客户需要仪表相关维修或技术服务时,均可请求最近的宇电销售服务网点予以支持,宇电已在国内外设立多个销售服务网点,将竭诚为每一位客户提供周到的服务。

免费电话提供客户与我们更方便的沟通机会,无论是增加/修改订单,还是进行技术咨询,甚至是投诉,800电话可使客户不会因为需要增加与我们的联系而支付多余的费用。

楼主:
七、应用领域及覆盖范围

应用领域广泛,覆盖了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环保、国防、文教卫生、人民生活,其产品已主要应用于化工、热电、石化、制药、冶金、机械、电炉、热处理、食品、造纸及、科研实验等领域。有着良好的市场需求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具体的需求对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表述:

楼主:
1.农林牧副鱼行业:

⑴新鲜水果、蔬菜等农产品仓储;塑料大棚、园艺花卉作物的种植养殖,畜牧业各种畜禽产品从事的动物饲养,珍贵动物、鱼苗及鱼种场的孵化养殖活动,环境监测;

此行业常用温度与湿度的测量监控。

温度以常温为主-70~+50度。传感器常用铂电阻PT100

湿度以低湿与高湿。传感器低湿用电子式标准信号420mA05V。高湿环境常用干湿球温湿度显示仪表来监测温湿度的的变化。

温湿度传感器(电子式):测量精度高、无需维护,适宜高温环境(价格较高)。高湿环境不宜采用电子式传感器,在高湿环境下3个月就损坏,严重结露无法测量湿度。显示仪表多能测量湿度。

干湿球测湿法采用间接测量方法,通过测量干球、湿球的温度经过计算得到湿度值,因此对使用温度没有严格限制,在高温高湿环境下测湿不会对传感器造成损坏,测量精度偏低,需要有特定的条件,如气压、风速。

干湿球测湿法的维护相当简单,在实际使用中,只需定期给湿球加水及更换湿球纱布即可。与电子式湿度传感器相比,干湿球测湿法不会产生老化,精度下降等问题。所以干湿球测湿方法更适合于在高温及恶劣环境的场合使用。根据测量控制精度的要求来选择仪表型号;

⑵谷物、烟草、药材、生烟叶烤制;木材的烘干加工处理;在饲养牲畜的产品进行的乳制品的加工,饲养毛皮的生产,畜牧动物病防治单位,设备如冷库、液氮站、技术检测控制,如:调节控制温度、压力、液位、温湿度、流量、设备的起停或实时的计算机远程监控。

楼主:
2.生活用品生产加工行业:

指直接为原料进行的加工:植物油、动物油脂的提炼精制;食品的装罐、密封、杀菌、冷却,达到商业无菌要求的生产;调味品酱油、食醋、制药发酵制品,抗生素、酒类、柠檬酸、软饮料、淀粉经蒸煮、谷物磨制以淀粉为原料,经酶法或酸法转换得到的糖品生产糖化、及蒸馏等工艺制成酒精产品的生产活动。如:需要对温度、压力、流量、多参数、多量程测量调节控制、还需无纸记录仪、计算机联网监控。根据测量控制精度的要求来选择仪表型号;

楼主:
3.机械制造配套行业:

3.1工业或实验室用的电炉、如箱式电炉,台车式电炉、井式电炉等箱式电炉;及隧道窑炉用电加热、油燃烧器等的设备制造配套应用。用可控硅来控制电炉的加热、调节阀来控制燃油的控制;

3.2机械零部件制造,金属零件、行材表面酸处理及热处理的制造的退火及淬火温度控制;

3.3金属冶炼烧结行业指对钢铁铅锌、镍钴、锡、锑、铝、镁、汞、镉、铋等常用有色金属矿冶炼。温度控制溶炉

3.4磨具磨料生产:摩擦片、砂轮、或磨浆、砂纸、金钢砂、人造水晶、粉末冶金烧结;采用如:箱式高温电炉;

3.5橡胶、塑料及可塑性材料的二次加工机械制造、日用化工设备制造、食品、饮料、烟草工业专用设备制造、造纸及纸制品设备、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橡胶加工专用设备制造、陶瓷和搪瓷制品生产专用设备制造、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具体的塑胶设备有塑料研磨机、塑料搅拌机、塑料混合机、捏合机、炼塑机、塑料造粒机、塑料回收再生造粒机械、塑料切粒机、筛造机、破碎机、塑料热成型机、塑料焊接机、塑料热合机、塑料烫印机、塑料真空蒸镀机、等多需要配套显示控制仪表,烘箱来老化烘干处理。

如:温度、压力、流量或用可控硅多温区程序温度控制;

楼主:
4.过程控制系统:

化工流水线:化学制品的合成、精留塔、提炼浓缩、热电辅机系统、石油化工提炼、造纸行业的、制糖行业等;此行业的应用之广需要对温度、压力、流量测量、调节控制、记录、组建基于RS485FCS现场总线型计算机监控系统; 如:过程控制温度、压力、流量;

楼主:
5.共用事业行业:

5.1电力供应、电厂蒸汽输送、煤气厂、液化石油气球罐、天然气输配,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活动。多需要液位测量流量计量。如:恒压供水控制;

5.2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铁路、地铁、轻轨、有轨电车的路基施工和轨道铺设施工;城市道路、桥梁、隧道的养护地质勘查业。如:桥梁水泥养护池;

5.3综合大楼厂房、综合医院手术室空调系统、空气净化调节,灯光调节、各级卫生疾病预防控制防疫中心其他卫生防疫机构的药品的监控。如:手术室温湿度监控;

5.4大专院校、科学研究实验室、技术检测对动植物、工业产品、商品、专项技术、成果及其他需要鉴定的物品所进行的检测、检验、测试、鉴定等活动。试验室装置需要用应用如:高温马弗炉、电热鼓风箱、水浴温度控制、细菌培养室温度监控。如厦门大学实验室AI电炉控制柜。

5.5动物园、海洋馆、水族馆、海底世界; 观赏动物的饲养; 野生动物繁殖中心;野生动植物保护,环境温湿度控制。如:大连老虎滩珍稀动物馆采用AI系列仪表控制房间的温湿度。

楼主:
九、仪表功能

目前的显示控制仪表系列多采用双排数字显示仪,仪表用红绿双排数码管分色同时显示测量值和设定值。仪表内部均采用微机数据分析控制,模拟和数字多重滤波,轻触开关、设置软件参数等新技术,上下限报警值、正负偏差报警、回差、PID参数、手动输出时的百分比,均可由面板轻触开关设置并实时显示控制。产品精度高,抗干扰能力特强。

仪表输入信号多为万能输入,配上相应的传感器就可用于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参数的显示。调节输出电流信号可控制电动调节阀、气动调节阀、变频器等;开关量输出控制电磁阀、交流接触器;输出有源信号直接驱动固态继电器;特别是可以输出直接触发可控硅的移相或过零脉冲信号,且可将所控设备的最大功耗进行限幅。控制测量功能一次完成。既提高了可靠性和控制性能,也降低了成本,更适应国内使用条件和使用习惯。和控制。当显示控制仪表采用通讯的方式,组建基于RS485FCS现场总线型计算机网络监控系统,以适应自动化技术迅速发展的需要。

楼主:
十、基本知识

1、温度定义:

温度是表征物体冷热程度的物理量,微观上来讲是物体分子热运动的剧烈程度。温度只能通过物体随温度变化的某些特性来间接测量,而用来量度物体温度数值的标尺叫温标。

华氏温标( ) 冰的溶点为32°度,水的沸点为212°度。中间划180等份,每等分为华氏1度符号℉;

摄氏度(1℃)规定在标准大气压下,冰点溶点规定为0度,水的沸点规定为100度。中间划分100等份,每等份为1摄氏度。符号℃。

工程上常用热电偶、热电阻来测量温度,用分度号来规范应用。

楼主:
2、湿度定义:

湿度为“物质状态的量”

日常生活中指的湿度为“相对湿度”用RH%表示,即气体中(通常为空气中)所含水蒸汽量(水蒸汽压)的百分比0100RH%显示值的量程。

工程上常用干湿球、或电子式温湿度变送器来测量湿度。

楼主:
3、压力定义:

垂直均匀地作用于单位面积上的力称“压强”。在工程技术上一般称它为压力,其法定计量单位为帕斯卡,简称帕,符号为Pa

绝对压力:以绝对压力零位为基准,高于绝对压力零位的压力。
正压:以大气压力为基准,高于大气压力的压力。
负压(真空):以大气压力为基准,低于大气压力的压力。
差压:两个压力之间的差值。
表压:以大气压力为基准,大于或小于大气压力的压力。

工程上常用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是一种能感受压力。

楼主:
4、流量定义:

流量就是在单位时间内流体通过一定截面积的量。这个量用流体的体积来表示称为瞬时体积流量(qv),简称体积流量;用流量的质量来表示称为瞬时质量流量(qm),简称质量流量。

对在一定通道内流动的流体的流量进行测量统称为流量计量。流量测量的流体是多样化的,如测量对象有气体、液体、混合流体;流体的温度、压力、流量均有较大的差异,要求的测量准确度也各不相同。因此,流量测量的任务就是根据测量目的,被测流体的种类、流动状态、测量场所等测量条件,研究各种相应的测量方法,并保证流量量值的正确传递。

工程上常用各种流量传感器来测量流量。流量单位T/h 、升/

5、物位定义:

物位测量通常指对工业生产过程中封闭式或敞开容器中物料(固体或液位)的高度进行检测;如果是对物料高度进行连续的检测,称为连续测量。如果只对物料高度是否到达某一位置进行检测称为限位测量。

工程上常用完成这种测量任务的仪表叫做物位计、或液位计。

6、标准信号

在工程上各种物理量多能按照一定的规律将信号转换成可用电信号的器件或装置。

常用的信号020mA420mA05V15V等等。

楼主:
十一、阅读说明书

1、阅读方法

自动化仪表的说明书对于初学者来说有点难道,但是抓住主要内容就简单了。

     近年,国外流行一种“SQ3R”读书法。这种五步读书法,最早出现于美国衣阿华大学,后来,美、英和欧洲各国都普遍采用。国外一些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这种读书法符合人们读书中的一般思维规律,有助于理解书本内容和增强个人记忆力。五步读书法过程如下:

    ⑴浏览:这是读书的第一步,当拿到一本书后,首先应概要地读一读该书的提要、目录,以便以该书有个大体的了解。

   ⑵发问:这一阶段,要读书中各章节的标题以及章节承上启下的内容,一边粗读一边提问。这样可以激发学习兴趣,促进自己的钻研。

   ⑶阅读:如果说浏览、发问敲开了书本知识的大门,阅读则是登堂入室。阅读就是从头到尾细读,对重要、难解部分反复读。在阅读过程中,要做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也就是边读、边思考、边圈点、边画杠杠。要尽可能将自己原有的知识和新知识结合起来,写眉批写心得,做读书笔记。以保存“知识印象”。

⑷复述:即“回忆印象”,如俗话说的“过电影”。离开书本。回忆书中的内容,看自己发问 题目上否获得了正确的理解。这是自我检查学习效果的方法,也是巩固记忆的手段。

 ⑸复习:一般在复述后一、二天内进行,隔一段时间再重复一次,可以巩固已有的知识,又能温故而知新,从中获得新的体会。

楼主:
2、抓住主要问题快速应用仪表

一般的仪器仪表类说明书多有:主要特点、型号定义、技术规格、仪表接线、操作说明、基本使用操作、参数功能、特殊用途。

楼主:
  对于传感器的选择要了解测量的对象的、使用量程范围,规格型号、信号类型、是否要供电、安装要求等;

楼主:
  显示控制仪表参数设置步骤1、显示控制仪表目前多是万能输入规格,找到仪表的输入规格,设定传感器的相关参数就能显示测量的数据;2、有了显示就找仪表的报警参数设置,设置上下限报警值,产生报警就会有报警输出,保护设备;3、调节控制仪表确定,确定调节方向:正或反作用调节方式,根据调节对象设置调节控制方式:是位式调节、还是PID调节;4、控制对象用的是何种执行器:调节阀、电磁阀、可控硅、固态继电器、交流接触器等,根据各厂的产品选用调节输出的接点。

楼主:
  控制对象如何来选执行器,根据控制对象的介质、能源的来选执行器:电炉控制选择根据控制精度的要求可选:可控硅、固态继电器、交流接触器;介质是蒸汽:可选调节阀、电磁阀

充分了解了说明书后使用仪表时就得心应手了。

楼主:
十二、智能仪表功能应用

  显示功能:对于一台显示控制仪表根据传感器的规格,确定输入对应的规格,就能正常显示测量数据。

楼主:
  上下限报警功能:仪表有显示就可设定上下限报警值,产生报警时就有开关量输出,用于报警或位式控制。

楼主:
 正反偏差报警功能:调节控制仪表在应用定点、程序控制的时候,当与目标位产生偏差时,就会有偏差报警输出,产生偏差报警时就有开关量输出,用于报警或用于添加控制加热或制冷的功能。

楼主:
 事件输出功能:如果是程序控制仪表在应用过程中,当程序运行到某段或最后一段,就可设定开关量事件输出,来控制警铃、风扇来控制。

楼主:
 调节控制功能:调节控制仪表有PID控制、模糊控制方式、位式控制  ;可用于连续的线性调节(输出功率从小到大、平滑调节、);时间比例调节(输出功率全同全断、通断时间%比控制)。

楼主:
 执行器功能:连续调节有,电子调节阀、电动调节阀、可控硅移相调节、变频器等;时间比例调节有,电磁阀、可控硅过零触发、固态继电器、交流接触器等。

楼主:
  特殊功能:当输入的信号如果是非线性的,智能仪表就可作非线性修正输入;

当输出功率不需要满功能输出,可设置分段功率限制输出,达到保护加热元件;

              当需要有双给定值,可用开关量切换2个给定值;

                  当需要批量控制流量,设定给定值到了控制数就关断电磁阀。

网友A:
压力变送器的校验方法:

网友B:
学习心得园地太好了,学到了好东东。我第一次应用仪表也是认真看了说明书,看了3遍才理解。